QC3.0电压控制电路(待完善)原创

楼主(2019-08-29):
QC3.0电压控制电路(待完善)
纯原创
假设输出电压为8.5V左右,为2s锂电池充电。
图1 仿真图
图2 原理图

电路分析及原理:
左侧:红蓝白黑分别对应VCC,D-,D+,GND
R1,LED,D1      :构建3.3V,0.6V电压源,可以使用1117  3.3V加分压电阻代替。
R2,R3,R4        :输入电压采样并分压。
LM358                :电压比较并输出。
R5,R6,D3,D4:使输出为0.6V和3.3V之间切换。

当电压低于设定的8.5V-0.1V时,U1A和U1B均输出高电平。
当电压介于8.4V和8.6V之间时,U1A处于高电平,U1B处于低电平。
当电压高于设定的8.5V+0.1V时,U1A和U1B均输出低电平。

电阻计算
R1:使得LED上的电流为1mA即可,即1n4148上的电流为1mA
(实验室的白色LED在1mA条件下为2.7V,1n4148在1mA条件下为0.6V)
R5,R6:使1n4148上的电流为1mA
R2,R3,R4:
设R4选用1KΩ电阻固定不变,假设R3为xkΩ,R2为ykΩ,有:
D+上拉触发条件:
D-下拉触发条件:
解得:x=0.0238kΩ,y=13.309kΩ
计算完了之后发现可以化简:
(x对于y足够小时,可以忽略。)
图3 公式
x,y建议使用50Ω,20kΩ的精密可调电阻(转25圈的那种)
(x决定电压变化范围,最小为0.2,即QC3.0步进电压;y决定电压比例,y越大,输出电压越大)
以下列出几个的经典值,省去大家计算:(均为0.2V步进条件)
6V:33.9Ω,9.13kΩ
6.8V:29.9Ω,10.47kΩ
7.5V:27Ω,11.64kΩ
8.4V:24.1Ω,13.14kΩ
9V:22.5Ω,14.14kΩ
9.2V:22Ω,14.48kΩ
10.1V:20Ω,15.98kΩ
10.5V:19.2Ω,16.65kΩ
11.2V:18Ω,17.82kΩ
12V:16.8Ω,19.15kΩ

网友(2021-05-19):
你这个试验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个能不能改成自动调速电路?比如用来根据温度控制风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