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特朗HDSF403-55电热水器镁棒垢死锈死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08-29):
家里2011年购买了奥特朗的HDSF403-55热水器,就是图它体积小,电急速加热,没有大水箱。

就是这一款,图是网上借的!!装好后忘记了电热水器有镁棒这一问题,最近突然想起!!还好本人有保留说明书的习惯,马上找出来看。说明书上说一到两年内建议更换镁棒,我这都七八年了!!!于是马上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去查看镁棒的情况!!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任何电热水器,在处理的时候,第一要断电,是彻彻底底的断电。第二是要排空水箱内部的水。

拆了进水管和出水管,将水排出,总共排了两大脸盆的水!!按照说明书,找到底部的排污水,用扳手打开,看到了镁棒。

一开始拆的时候,生怕污水横流,结果打开没有一点水出来。低头查看,才发现镁棒把孔堵住了,用手摇动镁棒的螺杆,纹丝不动!!完了,镁体锈死在排污孔了!!!

本着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是第一人的想法,直接上度娘搜索解决方案!结果没找到一个这型号的案例,其它品牌的倒是有几个,可它们要么镁棒很好卸,要么就是说很辛苦的才把镁棒卸下来,完全没有过程!!

郁闷,网上指望不上了,那就花点钱找售后吧,起码热水器是好的,别搞坏了。由于年代久远,电话联系供货商,人家早就不卖这个品牌了,给了个电话说是维修的,电话过去,上门换镁棒200元,而且还不太想上门,说电热水器一般寿命就只有七年,我这个都过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建议更换。最终在我的要求下,电话中告诉我注意断电,注意排水时的热水,然后说是不锈钢内胆,里面结构的可能不大,还是自己处理吧!!!!!!!

对自己的手艺不自信,于是又去奥特朗官网查找售后,结果在售后服务点里只找到广东地方的服务点,我这里没有!!!悲催~~~当场决定,以后买电器,一定要买大厂品牌的!!!

看了网上其它品牌换镁棒的一些视频,污水横流,不换镁棒又容易造成水箱蚀穿,热水器又过了使用年限,想着算了,还是自己换吧,大不了修坏了重新买个新的,毕竟安全第一。想着就行动,马上上淘宝查询镁棒多少钱——29元!!!爆利啊~~~~但是就算只要29元,这旧镁棒不搞出来,也装不了。于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其它品牌电热水器的一些换镁棒的视频,开始了我的维修路。

办法一:网上说,使用一字起将镁棒周边刮掉一些,然后将镁棒摇松,可能就可以拿出来。马上行动,拿着一字起开工。一开始还是比较好刮得,当把黑色的部分刮掉时,出现里面白色的东西,就没有黑色好刮了。但使用一字起用点力气还是可以刮下来的。

刮下来的黄色的东西,应该就是水垢。继续用力刮。

刮了大约近两厘米的距离,发现完全刮不动了!!里面的垢硬的非常多!!没办法,热水器在墙上,总低着头处理很难受,把热水器从墙上取下来再看吧。

取下来的热水器就这么平放着,使用活动扳手将冷、热水管取下。然后继续在度娘查询,度娘给了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将旧镁棒向里锤,将垢锤松再拿出来,要特别注意避免锤得太进去了,拿不出来。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锤吧!!下来的热水器就这么平放着,使用活动扳手将冷、热水管取下。然后继续在度娘查询,度娘给了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将旧镁棒向里锤,将垢锤松再拿出来,要特别注意避免锤得太进去了,拿不出来。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锤吧!!

将一字起放入镁棒周边,然后用老虎钳轻轻地锤,没想到刮不动的,竟然给锤下来了,这应该就是镁棒块吧!!一边锤,一边尝试的摇动镁棒螺杆,不敢太用力锤,怕锤进去拿不出来,同时因为不了解内部结构,怕锤坏了。

一边锤,一边尝试的摇动镁棒螺杆,悲催的把螺杆给摇断了~~~腐蚀太厉害了!!!

没了螺杆就是这样的,这里大约进去了三、四厘米后,在怎么锤,都锤不下来什么垢了!!怎么办?

继续找度娘,度娘给出了第三种解决办法,从加热管里尝试拿镁棒。好吧,那就拆加热管。看其它品牌的视频,加热管一般是在两边,我的这款热水器,应该也是,那就从下面开始拆起吧。

通过观察发现,底部有四个橡胶垫,就在图上箭头所指方向。

折开橡胶垫,能够看到里面有螺丝,用十字起子,将螺丝拆下。就可以拿下下盖了,拿下盖的时候会发现盖子不好拿,原因就在于进热水器的冷、热波纹管那里分别有一个蓝色和红色的橡胶圈,同时,冷、热波纹管打折了,所以拿不下来。这个时候将冷、热波纹管和铜接头的连接拆下,再将管子拉直,向外拉盖子,就能很容易地拉下来了。

拉出盖子后,就能看到内部电路了。盖子这个距离还是不好处理的,此时要将盖子完全拆下来,那么就只有将冷、热波纹管和主体的连接断开。

热波纹管这里使用了胶,但是拆的时候发现可能时间久远了,胶都脆了,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

拆解完波纹管后,还要注意将控制面板的连接线给拆掉!!

此时,下盖就可以拿出了,找个干净没水的地方,先放起来吧。

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了,中间六个螺丝固定的地方就是加热管了,我们继续拆解它。首先拆解螺丝,将加热管固定件拆下来。同时,上面的电线也要拆下来,拆下来的螺丝等找个地方放好,到时候还要装回去的。

将加热管固定件拆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加热管垮下来了。

拿出加热管,可以看到加热管这里有一圈厚的硅胶垫,应该是起防漏水的作用,这么多年了,还是很柔软的。同时可以看到带出了不少的水垢。

将整个加热管拿出,可以看到不少的水垢,但是比我想像中的少很多,七八年的使用,只有这么一点,应该说这款热水器的材质还是不错,而且看加热管,好像也是不锈钢的。

拿个牙刷,把加热管放在水管下冲刷,没一会就搞干净了!将它放在干净的地方,等它干。继续看箱体。

从加热管孔看过去,可以看到顶部还有一个加热管,水箱四周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水垢粘附。在孔边,有一个棒棒。

将这个棒棒拿出,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镁棒了,多年不换,它自己被腐蚀的断在了水箱里!!将镁棒拿出,用手掏一下水箱底部。

直接掏出了不少块状的垢!平时洗澡看着很干净的水,没想到里面这么多垢。

看排污管附近,发现还是有一些积垢的,这些积垢主要在水箱的底部!!用手伸进去,浇点水上去,很容易就能搓下来。用手摸排污管的里面,发现断的很整齐,同时也堵了!!

知道了内部结构以后,再来疏通排污管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

继续拿一字起锤排污口的垢,结果发现中间的铁棒比四周的垢好锤,直接锤个对穿!!看着胜利在望,结果这最后的1-2cm垢,花了我两个多小时!!

轻轻敲,慢慢锤,使劲刮,弄的一身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处理,终于将排污管疏通了。虽然看着还有一点垢,但是应该不影响使用了。因为我在淘宝上查了,这款热水器使用16*200的镁棒,而排污管的直径有17cm,这点小余垢,影响不大。

至此,排污管终于疏通,腐蚀的镁棒也拿出来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也过去了。马上去淘宝购买了一只镁棒,然后回来将加热管原样安装上去!

加热管安装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忘记了硅胶垫,同时加热管固定件要均衡安装,螺丝对角上紧,否则可能会有漏水的可能。同时将电线也原样安装上去。这款热水器使用的都是铜制螺丝,力气用大点,可能就把螺丝的帽子弄花,我在上的时候就弄花了一个!要特别注意,同时也要上紧,不然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通过拆解,发现这款热水器使用不锈钢内胆,加热管也是不锈钢的,对于水垢的堆积有很好的防固化作用!同时,镁棒对软化硬水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看内胆和加热管,我想再用个几年没问题!

至此,拆解过程完成,剩下的等镁棒回来后安装试水不漏了在装!

最后再给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一个提示,一、处理时,切记完全断电。二、排水时要注意防烫!三、为了健康和减少麻烦,电热水器每半年检查一次镁棒,排排污水吧!

网友A:
家里出租房装修 热水器买的  AO史密斯的 和 法罗力的二手的  史密斯 智能的那个 68块钱买的 50L  法罗力的也是80一个买了2个 还是20L速热的 加热功率5500W 也是拆了换镁棒  但是没你这个腐蚀的厉害   可能用的少吧 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出租房装修 热水器买的  AO史密斯的 和 法罗力的二手的  史密斯 智能的那个 68块钱买的 50L  法罗力的 ...

我就这一个热水器,用了七八年才这点垢,我觉的也不算多。

网友B:
拆加热管就是终极大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加热管就是终极大法了吧~

是的,拆加热管应该是最终级的办法了。

网友(2024-01-17):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说,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谢谢。

网友:
加入柠檬酸不知是否有效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说

网友(2024-12-24):
内桶和接口都是不锈钢的,质量比常规储热式热水器的好太多了

网友:
膜拜技术大神

网友:
废那勁干啥儿,买几个镁棒从加热管处扔进去(注买的有时是假货铝棒(可能也不是铝反正肯定不是镁),亦可选化工试剂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