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功率 飞利浦25w LED灯 改吊顶主动散热灯

楼主(2019-08-29):
这个飞利浦 25W LED套件 3500K 4000K DL-S 套件买来放手里一两年了,一直没想好怎么处理,主要是25W功率太大散热是问题。
偶尔捡到了一个CPU散热风扇,找了个小风扇,设计了这个外壳安装一下

风扇是5V驱动,准备串个电阻并在LED两端,led是48V的,用多大电阻还得试试。

进气孔开的很多,灯尾部准备装个螺口的灯头。

定制的散热进气孔,给驱动板安个家

中间的风扇正好起到隔热作用,因为ABS的打印耗材也扛不住那个温度

25w led和散热器之间有导热硅脂

从废旧灯泡上拆的灯头 完美安装 非常牢固

整体装起来

是不是很霸气

现在风扇是用5V充电器驱动,串了个电阻,有一点风就行了,降低噪音。

本次DIY已完结,有需要STL文件可以私聊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你并个风扇就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你并个风扇就有影响了

那倒是 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实在不行就只能加个5v充电器模块

楼主:
已经做好了 可惜坏了一个led

网友:
缺了一个灯珠,这是要逼疯处女座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你并个风扇就有影响了

一个风扇才百十毫安,如果只是并联两个灯珠,12V的风扇在6V左右运转,一般的风扇才几十毫安,只是对灯组的亮度有细微影响,肉眼看不出来,只要灯珠不坏,就没什么影响,坏了就不说了,我做的也是类似的LED灯,现在已经用了6年了还好好的,只是灯珠亮度有点衰减,有风扇散热,灯珠寿命会大大延长的

网友:
做了两个跟楼主差不多的外形,但没那么美观,我在灯里装了个显示器里面那个磨砂纸没那么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