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触摸模块,为DIY的优联无线机械键盘增加灯光触摸控制

楼主(2019-08-29):
前几天DIY了两把优联无线机械键盘,其中一把键盘带背光,但是背光用拨动开关控制不爽,刚好家里有触摸模块,遂改之

上次改装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3

这是触摸模块,每个模块几毛钱,可以点动控制,也可以自锁,高低电平输出都可,后面可以接单片机、三极管、或者接到其他设备的开关前来增加触摸功能
由于DIY的键盘原来的主控已经不用,背光不能由主控控制,所以我需要的是自锁开关,并且需要一定的电流通过,我测试了下这个触摸开关自身只能通过10多20ma电流,
所以后面加了一个三极管2N5551,其他如8050应该也OK,管脚上串一个电阻,电阻我取的4.7k好像,这样三极管的导通电流大约45ma的样子,给我的键盘用亮度刚好。

模块很小,只有一个键帽这么大,用3M双面胶粘贴到主控板上面,焊接好三根导线,触摸部分开始用的导线,发现导线没有安装好的话容易导致误开
于是拿了个红轴的弹簧焊接到触摸点上,键盘外壳另外一名贴一张1厘米见方的铝箔(自带粘胶),这样安装后弹簧压在铝箔上上面,铝箔区域就是感应区

手轻轻触摸键盘的LOGO,键盘灯亮,效果很不错,实际上手在上方1厘米的地方不接触键盘一样可以感应开灯,非常棒,也不会误触

前几天买东西的时候又顺带买了几个触摸开关,以后可以改其他用

应用案例1:小的随身电器加装电量指示灯开关,如果小电器外观好,安装开关难看或开孔不方便,可以安装触摸开关啊
应用案例2:家里220V的电器,可以触摸开关后面加个三极管和电阻,三极管后面接继电器输入,继电器就可以控制220V电器了
应用案例3:家里电器开关本来就是用微动开关控制,直接用触摸开关替换微动就是,不需要其他电子元件了

这个模块是TTP223,我买成0.58元一个,淘宝多得很,供电2.5v-5.5v,所以可玩性很高

后续:

优联无线机械键盘DIY第三波,功能再升级,DIY过程详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45

网友:
强,正在学习楼主改造键盘

网友:
不错,223触发挺可靠的,曾经做过几个USB口的LED触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