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s6手动2014款检测不到钥匙检修

楼主(2019-08-30):
起因是突然检测不到钥匙,转向灯不能亮 (双闪也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以为是遥控电池无电了,换了好多块电池也不行,最后叫的拖车,当车还没有全部拖上去的时候突然好了,开到汽修厂,汽修厂说只有车在故障的时候才能检测,汽修厂怀疑是尾部传感器被撞导致(回忆是没有发生过碰撞),第二次出现狠狠的踹了一脚刹车突然好了,第三次出现是放置了一段时间开车的时候车门解锁还是正常的,打火检测不到挂了,大晚上的,之前看帖子说是继电器盒子虚焊,打开机盖拍了拍果然好了.

有时间了开始拆,一直拖着懒得拆确实不太好拆
拆之前打开机盖,固定好支架,注意安全,先拆除发动机上面的塑料保护盖,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卡子设计的真垃圾,后面我把塑料芯都扔掉了,拆掉电瓶的火线正极(有人说拆负极,我觉得都一样),空气滤芯碍事,也拆掉了
拆继电器盒子需要十个的套管,拆主线用的

这堆插头有卡子,按住一拔就下来了,比较简单

上面这个图就是拆下来的继电器盒子,继电器全部拔掉,保险的话那5个备用保险不用拔掉,可以对照着电路图来看,在继电器盒子的盖里面有
后面拆底座费老劲了,把所有卡子一个个的卡住才拆开

上面就是拆出来的板子了,虚焊的是在左上角继电器座下面那里

放大拍的,2个脚虚焊了,焊接开始用的小烙铁,居然弄不化,后来用风枪吹了下也不好使,边上的继电器底座差点吹化了,最终用焊台的烙铁调到500°焊接成功,目前还没有出现未检测钥匙的问题,不知道虚焊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给大线加了几个绑扎带吊起来了

网友:
应该震动导致虚焊的

网友:
拆-极安全点 拆+的万一碰到铁就有火花

网友A:
凡是这种保险盒几款车型的通病,不想拆的话马云家有补丁块能解决,焊不动说明烙铁功率不够
另外拆负极是安全原因,因为你拆正极扳手有可能会碰到负极那就爽了,拆负极不存在这样的风险

网友B:
这个不是官方有个补丁吗?好像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这种保险盒几款车型的通病,不想拆的话马云家有补丁块能解决,焊不动说明烙铁功率不够
另外拆负极是安 ...

补丁是啥东西obd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官方有个补丁吗?好像还是免费的~

居然不知道刚才去马云那研究了一下果真有哎,信息闭塞好害人

网友:
就是一个转接组件,用一个转接头直接代替虚焊的端子淘宝上卖十来块钱一个。

网友:
通病,不严重时可以用补丁,严重问题的用补丁无效。本来这种问题该召回的,某厂就这样蒙混过去了,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这个是设计问题了,没办法的加铜丝补焊增加强度与耐温能力,

网友:
拆电池先拆负极 是因为车身金属就是负极,你拆的时候工具碰到车身没事,如果先拆正极那工具碰到车身 那就放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