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3年的三雄极光射灯

楼主(2019-08-30):
一小厂搬厂不要的,遂拆之

散热片挺大的,新出的反而小了很多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灯珠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灯珠现在用的少了?

好像热阻系数不够低,楼主的是国产仿流明灯珠,可以手工焊接,但有些灯珠果冻层不耐热,回流焊后果冻层变形导致不发光等。国产仿流明热阻系数大概5的样子,CREE热阻系数最低但芯片和封装成本过高,日亚5050等封装成本最低热阻系数好像3的样子。但CREE和日亚是贴片,一般建议回流焊。

网友C:
最早流行的。。1W和3W的大粉团,貌似是这样叫
现在已经蛮少见这种颗粒了,记得以前还买过来DIY过E27的筒灯过。。。
后来发现寿命不咋地,散热和亮度也是。。。

网友D:
低价位的现在基本都用三雄的灯具了,比飞利浦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热阻系数不够低,楼主的是国产仿流明灯珠,可以手工焊接,但有些灯珠果冻层不耐热,回流焊后果冻层变 ...

学习了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流行的。。1W和3W的大粉团,貌似是这样叫
现在已经蛮少见这种颗粒了,记得以前还买过来DIY过E27的筒灯 ...

所以现在都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价位的现在基本都用三雄的灯具了,比飞利浦要好

品牌的低端耐用性应该不错吧?

网友:
散热器蛮大的,难怪能用这么久,驱动也不错,PWM+外置mos功率余量很富裕,还是隔离驱动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