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是做什么用的?微型摄像头?

楼主(2019-08-30):
捡到的。密封盒子,应该是进水坏了。两个3V并联。有天线,你说发射,发射什么呢?红外接受,接收了能做什么呢?

网友:
小区车库进出自动台栏杆的钥匙

网友:
这明显是红外接收管啊

楼主:
哦,是的。应该是放在车子上的发射信号。车闸门接收到这个信号,杆杆就抬起来了。也可能是淘汰了。因现在都是车牌号识别系统。

网友:
芝麻开门
用的

网友:
学习了,不认识。

网友:
这个应该是2楼说的,进出大门或者车库用的

网友:
小区车库进出自动台栏杆的感应器我们小区就是这种

网友:
红外钥匙,抬杆用的

网友:
车库闸机蓝牙射频卡

网友:
红外感应装置

网友:
最多是个红外接收的装置,可以成图像的要复杂很多,芯片也精密很多。

网友:
我一百元买了个小区的这玩意,结果没用几次不灵了,后来小区也不用这系统了,感觉成本不超10元

网友:
说起这个就火大!三月到了,小区又开始收停车费了,冒着心痛花了158元买了一个蓝牙门禁复制器,借了一个表弟的卡复制成功,到小区门口一试那感觉太爽了,就一天!就一天!晚上回来一看,咦?什么门禁全拆了?还装了个监控摄像头,心里想要糟了!果不其然,过几天发现门禁全换车牌识别了,完了!我的158元!没办法,车费照交!机器120包邮卖了,白亏了40元!狠一狠心!偷着跑到门卫室,把他们的遥控拆了!惊喜啊!原来是用固定码的!拍照,回家又买了几个遥控器!焊好触点,到小区门口偷着试了下,把门卫老头搞糊涂了,拿了他自己的遥控看了几次,心想自己没按什么会动栏杆?哈哈哈!试好成功回家!老子今年交了明年不用了,我自己遥控开门!哈哈

网友:
说是蓝牙,其实跟蓝牙半毛钱关系都没。
这玩意装车玻璃前面,平时处于休眠状态。
道闸那儿的感应器在不停的往外发激活信号,当车来了,前面的双向红外头接收到感应器发出的信号后,马上用射频信号回复。里面包含了卡号,被感应器的接收线圈接收。
经过监控电脑将卡号与道闸控制程序数据库里的数据对应后,控制程序向感应器发送电子屏欢迎信号及道闸控制电路开闸指令,同时驱动地感线圈以检测车辆状态。
车辆进入或离去后,地感线圈的1、2都因失去磁感应后,监控电脑向道闸控制电路发送落闸指令,道闸就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