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水精灵的盖板,上面的电路板不知道干嘛用

楼主(2019-08-30):
扔垃圾时在桶边看到个塑料盖,晃眼看到上面有电路板,立马捡走拿进屋看看,上面只有水精灵的标记,可能是饮水器或净水器上用的

正面

背面

这里有块带电池和屏的电路板

这边有芯片

这边有个微动,检测合盖用的

另一边是个按键

有软胶(像是硅胶)密封

拆的时候才发现是从正面装的

取下带板子的组件

底面是个盖板

用胶粘接的

不知道是什么胶,强度好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开

连盒子都掰断了

楼下研究板子

楼主:
取下微动开关的接插件

14年前的了

陶振和晶振,32768肯定是时钟用的

中间是小LCD

这个电容锈断了(0.1u,电源上高频退藕的)

3V锂电池

比常见的厚多了

板子背面
阻焊膜有点起泡

用硅脂抹一下才看清
三桑的,应该是块MCU

全家福

接下来看看到底干嘛用
电池是没电的了

估计芯片是3.3V的,接3.7V小锂电应该没问题

结果无论如何折腾都没反应

只能隐约看见屏上有数字,可能屏老化了

这玩意貌似只是显示用,具体不知干嘛的,全生命周期就靠那个锂电池供电了

网友A:
估计就是一时间显示屏吧

网友B:
大概是迷你洗衣机或脱水桶吧,也不像,话说盖子上怎么看不到显示屏啊?

网友C:
计次,提醒更换滤芯

网友D:
数码坛人一大癖好,看到垃圾堆里的电路就想捡回家

网友E:
可以改个时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一时间显示屏吧

应该不只是显示时间,因为还有个合盖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迷你洗衣机或脱水桶吧,也不像,话说盖子上怎么看不到显示屏啊?
...

显示屏对着侧面,应该不是迷你洗衣机或甩干机一类的

网友:
振荡器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次,提醒更换滤芯

有可能,这很有可能,那么它就是净水器了

网友:
看不出是干啥的,又不让打赏了~

网友:
垃圾桶的盖子

网友:
换个屏,改个时钟不错
再加个背光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微动开关的接插件

看着是不错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坛人一大癖好,看到垃圾堆里的电路就想捡回家

这是病,没得治了

网友:
看到好帖,来鼓励一下,你又限额 ,我分超多
挺漂亮的盖子

网友:
这玩意儿老掉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个时钟用

液晶屏都没点亮,没得玩呀!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