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

楼主(2019-08-30):
洗衣机。在我老爹公司里。我老爹同事的。电脑板万达广场开壳离合器桶盖线路图内胆电机牵引器电脑板电容离合器

网友:
貌似还挺新,修一下还可以用好几年的

网友A:
不错电机还是铜线。

网友B:
这种滚筒洗衣机脱水噪音大的很,哪位大神有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滚筒洗衣机脱水噪音大的很,哪位大神有解?

这种也叫滚筒?不是叫波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叫滚筒?不是叫波轮嘛。。。

对对对,是波轮,呵呵,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机还是铜线。

看绝缘漆就能知道是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滚筒洗衣机脱水噪音大的很,哪位大神有解?

有撞击的话就是平衡吊杆不平衡了,没撞击就离合器

网友(2020-07-05):
这种算拆机吗?什么都不拆开,差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