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古董迷你电视

楼主(2019-08-30):
单位清理库房之老古董迷你电视
老古董大屁股显像管的

显像管

显像管接线端子

这个叫什么啊?式变压器还是滤波电感?

主板

高压包

其他元件

NEC的IC懒得查质料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古董级别的迷你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级别的迷你电视

哈哈这绝对是古董级别的了看样子应该是黑白的

网友:
线圈都是铜的

网友:
90年代很流行的迷你黑白电视。

网友:
那些铜线是偏转线圈,用来控制电子束的运动的。

网友:
90后的产物

网友:
能用就好了,挺精致的.就是做工有点粗糙.
如果是个外国货就收藏下,每次有朋友来玩,就开出来显摆下也不错.

网友B:
没有高频头和图像中放像是迷你监视器。

网友:
我也有三台这种迷你黑白电视,其中一台跟你这台非常相似,成色也比你这台好得多,除一台有问题外,其它两台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这是黑白监视器,我也有一台,但成色比你的差一些。

网友:
显像管后面像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还有集成电路,不算太老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视机。整机只有一块NEC的upc1379c,此芯片只提供行场扫描。另外这个板子没看到高频头,所以不能称之为电视。只能算是监视器(显示器),图像信号由别的机器提供,可能是VCD,游戏机,小霸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高频头和图像中放像是迷你监视器。

刚粗略看一下,没发现还真是一个迷你监视器,

网友:
好小,全是模拟的吗

网友:
我小的时候经常见到迷你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视和电脑,跑到姥姥家给我看黑白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大人看大的彩色电视机。

网友:
传说中有个高压包的器件,不知是这个绕线的东东吗

网友:
黑白的电路简单,后期的集成电路上来了之后,做小很容易,彩色的才是牛货

网友:
接个FC打把魂斗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