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那个测频率的小玩意

楼主(2019-08-30):
增加了稳压部分和信号放大部分

用自制信号来测试一下,fm底数70Khz

输入16Mhz信号

输入1Mhz信号

输入100Khz信号

也是100khz信号,只是占比不同,这次显示不对,
才发现信号是从am端口接入的,怎么这样也能测出来呢?

换成fm输入,这次正确了

试试am,但是是从fm端输入的1M信号,显示540khz
am是要减去455Khz的,所以基本也对

从am端输入16Mhz信号,结果正确

输入100Khz信号,这个不在测量范围内,所以,显示不正确

另一个100kz信号也是一样,但是其实这个也能看出测量频率,
只不过心算麻烦点,就是100M-455Khz+100khz=100M-355Khz
=99.64Mhz,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它其实也能测低于500khz的信号

附图

--------------------------------------------------------------------------------------------
下面看看放大电路的情况,这个芯片默认有效输入幅值是0.3v峰峰值的信号

输入0.04v峰峰值信号,1Mhz,可以测量到

矩形波,也是一样的设置

这个测量就有误差

改成0.05v

这才正确

三角波需要0.3v才行

正弦波,0.1v还不能正确测量

0.2v才可以

而15Mhz的正弦波只需要0.05v就可以了

am的情况

1M的am测量

455Khz,正好减去455Khz,等于0

454khz,显示9999应该是1M-455khz+454Khz=9999khz
哈哈,就是这么麻烦

看来放大电路放大能力还是不行啊,顶多10倍,还得改改

网友A:
示波器看着不错呀,挺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着不错呀,挺迷你

哈哈,这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
这小玩意精度还行啊哈哈,段码液晶屏也好找,外围电路也不复杂,可玩性挺高,真不错

网友:
测量不同波形输入幅度也不同估计是缺少了整形环节,完整的频率计输入应该具备缓冲+放大+整形电路。

网友:
牛掰了,做个加法器减法器,省得心算了。。。。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