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焊台求助

楼主(2019-08-30):
最近打算自己做个936焊台,坛里找到的图纸,新入门,没接触过这种焊台请问手柄插座上面的handset有什么作用,另外chassis gnd是连市电地线吗

网友A:
插座,五芯的,
是接地的,变压器金属支架接地也是那里。板子资料能共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五芯的,
是接地的,变压器金属支架接地也是那里。板子资料能共享吗 ...

我有,并且已经打样了6块回来,就是没芯片,还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五芯的,
是接地的,变压器金属支架接地也是那里。板子资料能共享吗 ...

五芯插座我知道
就是这个handset是接到哪里,看电路是和手柄地线中间串了个1M电阻

楼主:
这是PCB文件

网友:
我有936PCb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芯插座我知道
就是这个handset是接到哪里,看电路是和手柄地线中间串了个1M电阻 ...

是不是手柄的外壳或者防静电手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并且已经打样了6块回来,就是没芯片,还没搞

芯片是lm358吗?还是要有另一片专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lm358吗?还是要有另一片专有芯片

LM324 +A2804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lm358吗?还是要有另一片专有芯片

网友:
几十年前的电路应该淘汰了,现在都用高频焊台的时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A2804L芯片没有

网友:
白光不是用的是1701芯片和HA17324吗?而且是单面板,你这个是大神改进后的吧?

网友:
自己做不如买别人二手的,1701 IC 比较贵,,,,买原装要十几块钱, 另外电位器原装也要10块钱, 乱七八糟 还有其他东西呢

网友:
我以前就买过一台二手的,180元一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