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用雾化器某宝三十几元的拆机

楼主(2019-08-30):
孩子需要做雾化,多年经验过来基本是先看看医院的设备,再到药店看看用没有,多少钱,最后再到网上看下,后来又看了前辈们的拆机图片,得到结论这东西就是个没有储气罐的气泵么!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医院动则上千元的设备和药店动则几百元的设备其实也就是利润和品牌溢价而已,好了写到这就到主题了,某宝来的八十几元的,领50的劵三十几元到家,还送了一堆辅助装备,经过拆机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褒义)!说真的,以我这井底之蛙觉得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三十几元包邮到家一个1.2kg左右的医疗设备,废话不多拆了再说!

楼主:
二楼说下配置,气压手头没有测试条件,但实际使用中雾化很好,机器开启十分钟后铁芯温度很高,手触摸发热很大,好在还有个风扇,宣传线圈是全铜的,拆开看线圈确实是铜的,而且有个温度保险,在线圈上贴着,开关带灯,输入电源线中间有个热塑管包裹的保险管,插头线是铜的,整机功率60多瓦,定子铁芯上的两个短路环一样的东西也是全铜的,还送了一堆东西,照片没照,都是辅助装备,外壳材质塑料手感也很好,不是低档货那种粗糙材质工艺,论坛有推荐过,我是直接领劵买的,我感觉太超值了!整机有1.2公斤,说说不足吧,发热,定子铁芯工作十多分钟后热到手不可以触碰,还有就是噪音也明显,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其余的缺点就是便宜,太便宜了,三十几元到家运费就要十元吧!其余东西呢?成本在哪?

网友A:
感觉做工似乎还不错?气缸是什么材料的?黑黑的是塑料还是铝的?

网友B:
好像和加湿器原理相同,但是不喜欢220V直插,感觉有安全隐患,毕竟要常接触液体。

网友C:
工作原理没看懂
大致就想说后面是个风扇为本体散热
前面有轴承和一个偏心轴的应该是用来工作的,寿命应该看这玩艺材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工似乎还不错?气缸是什么材料的?黑黑的是塑料还是铝的?

应该是塑料,铝的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没看懂
大致就想说后面是个风扇为本体散热
前面有轴承和一个偏心轴的应该是用来工作的,寿命应该看 ...

工作原理就是个活塞气泵,电动机带偏心轴,带连杆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塑料,铝的不太可能

塑料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磨损坏掉了,而且摩擦会发热有异味,我想里面应该有金属缸套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塑料,铝的不太可能

有可能,没拆开,不是高压气泵问题不大,压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加湿器原理相同,但是不喜欢220V直插,感觉有安全隐患,毕竟要常接触液体。 ...

没关系,还远着呢!液体也不是在机器里

网友:
质量不错,这种电机见过很多,这个转子支座是铸铝的,很多是铁皮冲压的!估计线圈绕组少了点才发热严重!

网友D:
貌似个活塞气泵,怎么把药物雾化的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个活塞气泵,怎么把药物雾化的没看到.

那是在手持端那边,大概就是气吹水

网友:
有点像压缩空气喷漆的装置,只不过内置了活塞和电机压缩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加湿器原理相同,但是不喜欢220V直插,感觉有安全隐患,毕竟要常接触液体。 ...

我看到的加湿器是一个超声波头!

网友E:
不像是电机?难道是靠交流电的频率转的?

网友:
罩极式电机,发热巨大,能量转换效率低,适合稳定持续的低负载。

网友:
行业老大是德国的PARI(帕瑞),便携式的几千块一台,当然千元左右的欧姆龙也还可以。
关键的技术指标是小于5微米的颗粒比例越高越好,小颗粒占比高,能进入肺部深处,吸收利用率就高。
几十块的设备,延长雾化周期,整体上也能达到目的。

支气管炎或哮喘常用的雾化药物基本都是进口的,而且价格不便宜。
【博利康尼】 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
【普米克令舒】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爱全乐】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国产的药物价格只有进口的几分之一,不过效果要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是电机?难道是靠交流电的频率转的?

罩极式电机,发热巨大,能量转换效率低,适合稳定持续的低负载。

网友:
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