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已解决,封贴。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自己找了两个CPU散热器,不过孔钻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9-08-30):
找了两个CPU散热器来钻孔。刚开始以为是铝的比较好钻,后面好像是铜的好钻。刚开始的思路是,钻一个大一点的口再拿一个大一点的螺丝,拿手钻直接拧上去。钻完的时候拿起mos管突然想起。强行拧上去,会把mos管直接给弄烂。现在螺丝孔已经和mos管的孔一样大了,再上大的螺丝就会把mos弄烂,现在怎么办?

钻头没那么长,钻不穿。除非换更大的。另外英特尔的那个风扇不是穿的,是两边一个孔。

网友A:
3mm螺丝加螺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螺丝加螺帽固定

问题也没有钻穿,钻头也没这么长。

网友:
换位置再打呗

网友B:
正如楼上说的,换个位置继续啊

网友:
这个最好买个丝锥攻丝

网友:
可以换个位置再打,也可以原来的位置塞个木片或者塑料片进去然后用自攻螺丝拧,和膨胀螺丝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也没有钻穿,钻头也没这么长。

塞木砧,或者牙签也行,然后小号木螺丝直接锁紧

网友C:
好好铜柱干嘛钻掉?正确是用钢梁+螺丝压住

网友D:
用大螺丝,然后管子孔钻大

网友:
可以按9楼说的,你现在钻的孔可以利用,加一块L形压片夹固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螺丝,然后管子孔钻大

把管子钻大,我怕钻下去就废了。

网友E:
学会用丝锥攻丝就好办了,3mm的螺丝,先钻约2.5mm的孔(不一定要通孔,但孔深要比螺丝吃入的长度深2-3mm),再用丝锥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铜柱干嘛钻掉?正确是用钢梁+螺丝压住

那个铜的,那面要装两个的,要是这样装的话位置好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说的,换个位置继续啊

镂空的地方不导热了。本来一个散热器也没多少空间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会用丝锥攻丝就好办了,3mm的螺丝,先钻约2.5mm的孔(不一定要通孔,但孔深要比螺丝吃入的长度深2-3mm) ...

我知道有这东西,问题手上没有。

网友:
让开等我来装逼,淘宝几块钱包邮的天目硅酮导热硅胶伺候,虽然没有钉子力度大,但是不用刀子+锤子还是搞不下的。

网友:
1、换位置
2、孔再打大,镶铜柱或者攻丝拧铜螺丝后锯平再开孔

网友:
铜的?铜的延展性还行可以拿铜线补,补了在其他地方钻孔不影响散热。但是3mm直径的铜线也难找。6平方硬线也只有2.8mm直径

网友:
打什么孔啊,两管子放上去,找根厚点的钢条两端打孔用螺丝压紧管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