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元的200w国产MW开关电源 不是明纬性价比也可以

楼主(2019-08-30):
给led装饰带用的电源,看了看12v200w的,正品台湾明纬的大概一百多,觉得这灯也没必要买明纬的,就定了几款五六十元的,称重和看看做工,最轻的400克,最重的689克,留下了689克
虽然品牌有点打擦边球,但是做工和用料也确实对的起这价格。

网友A:
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

最起码中规中矩,也没怎么虚标,对得起这价格了

网友B:
挺好,不贵,这东西没啥核心科技了!就是堆料看配置

网友C: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60大洋有点贵了,大妈价最多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60大洋有点贵了,大妈价最多10元。

10元的估计也就100来克吧,我买的几款最轻的是400克

网友D:
 楼主不厚道 买了几款 留一个然后再退货?

另外重量不代表质量,变压器有可能用铝线也有可能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不贵,这东西没啥核心科技了!就是堆料看配置

因为我这不是工控用的电源,所以只要价格合适,不虚标就行,对牌子也没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厚道 买了几款 留一个然后再退货?

另外重量不代表质量,变压器有可能用铝线也有可能不达标 ...

买的都是包邮的,就留下这款拆了给大家看,其他的其实隔着孔都能看到里面,最起码电容和变压器大小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在称称重,  买电源 不就是买个重量堆料吗,除了壳子散热片就是板子原件,重量也是靠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都是包邮的,就留下这款拆了给大家看,其他的其实隔着孔都能看到里面,最起码电容和变压器大小一眼就 ...

你退货 卖家亏邮费啊
另外多拆拆电源就知道里面的猫腻了,如果原件用拆机的能省不少,重量这玩意以前我从电源里拆出来过钢板瓷砖 泥块,变压器拆出过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厚道 买了几款 留一个然后再退货?

另外重量不代表质量,变压器有可能用铝线也有可能不达标 ...

网购都有运费险,不合适免费退,现在的网购很多都是夸大或者虚标,只有到自己手看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退货 卖家亏邮费啊
另外多拆拆电源就知道里面的猫腻了,如果原件用拆机的能省不少,重量这玩意以前我从 ...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密封的电源吧,那个确实不能用重量看好坏, 我只看这种透孔的开关电源,放个铁板砖头也能看出来,铝线铜线的到没研究过,不过铝线绝对比铜线轻,称重也靠谱

网友:
60不算便宜~

楼主:
主要这个价位的国产的也没找到合适的牌子的,有沪工 德力西 正泰一类的,都快赶上台湾明纬的价格了,还有一些没牌子的200w的赶卖二三十块钱,虚标太大

网友E:
电源看工作用处,如果是变频器之类,工业用的地方,尽量用品质好一点的电源,坏了,找到,换换,拆拆,人工费都比电源贵出好多,家里,或者不是太重要的工作场所,普通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看工作用处,如果是变频器之类,工业用的地方,尽量用品质好一点的电源,坏了,找到,换换,拆拆,人工 ...

家里LED灯用的  ,所以才选个性价比好点的,工控用的都是台湾明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60大洋有点贵了,大妈价最多10元。

货真价实。垃圾货我也不会收的。大妈眼里的价值,就是卖铝卖铜价,还要扣除拆铜的人工费。在大妈眼里,10大洋比送进废旧店还划算。

网友:
零售60已经够便宜了。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包装和物流成本、各种税收!
12V 1.2A的电源适配器,几十K的采购价都要十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