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焊盘脱落怎么修复

楼主(2019-08-30):
拆路由器内存时没把握好温度掉了两个焊盘,请教怎么修复

网友:
右上角的好像是个空脚,左下角的观察下,看看有没有线连接

网友:
放大看看有没连线。连线就飞线,没连就不管了。

网友:
多层板这样就废了吧?

网友:
看着这两个好像都是空脚

网友:
空脚,不管它。

网友:
可能是空pin  做焊盘修手机的最拿手

网友A:
飞线上绿油,分分钟解决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上绿油,分分钟解决的事

正解,这个密度不大。不过他这个是空脚。

网友B:
刮开焊盘连接的线路,抽一根苹果手机天线里的导线焊接上去,导线另一头在焊盘那里盘成圈,绿油固定烤干,刮开绿油上焊锡,焊盘修复
想看视频的话,B站,艾奥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开焊盘连接的线路,抽一根苹果手机天线里的导线焊接上去,导线另一头在焊盘那里盘成圈,绿油固定烤干,刮 ...

手机芯片级维修的必修课。

网友:
不用管它,这些都是我猜的

网友:
这种活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上绿油,分分钟解决的事

我也看了,真是厉害,这样也想得到,老外估计都看傻了

网友:
先查下是否是空焊盘,空焊盘不用管,有用的焊盘的话挖根,再锡浆配合小铜丝(耳机线铜丝,需要脱漆)热风枪焊接,绿油固化,再把已经焊好的小铜丝绕个小圈当焊盘,再绿油固化后削平。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解答,内存已由原来的64M更换为256M,已确定那两个是空脚

网友:
有用的焊盘不会轻易掉,和手机一样,除非是摔得或震的

网友:
一般空脚比较容易掉焊盘

网友:
感觉都是空脚啊。。。
不用管,

网友:
看图两个都是空盘,不用理会,直接上芯片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