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加苹果

楼主(2019-08-30):
咸鱼买了一个苹果,打开一看是个假苹果,国人就喜欢玩这个,做个t12应该可以,电流3a以上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我以前20元收了三个苹果电源,商家那说都是故障品,5V小的是单管式山寨版真的故障,两个16V拆开后好像正品,一个似乎台达设计的电路板,输出端都加上多圈电阻,开关和指示灯加电阻,先调多圈电阻直到指示灯亮起表示有输出,看来没有故障只是有很特殊的识别,指示灯亮起后打开输出开关。

网友:
两根大铁棍赚了哈哈哈

网友:
给你刷跑车游艇好不好

网友:
这个更好,正品的要检测负载很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