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开里程增加器,看看是否属于智商充值产品

楼主(2019-08-30):
一玩电子的朋友给的,据他说貌似有点作用,不知道为什么拆下来给我玩了,拆开看看是否属于智商充值产品

网友:
没看懂原理,要加个这玩意就能增加里程,咯还用大电池干嘛

网友:
这玩意看着像是DC-DC呀!
电机控制器里有种能量回收功能,原理是电制动时把电机发的电反充到电池里,从而增加里程,还是有点用
等牙膏ing

网友:
这是给智商加油的。

网友:
这样也叫变频,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还以为是汽油发电机那种增程器呢,  这种就是交税的吧...

网友:
我见过的增程器都是烧油的,你这样的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点用,原理应该是把电制动时把电机发的电充到电池里(能量回收),从而增加里程
不过现在应该都集成 ...

嘿嘿元首咋也被迷惑了  这个玩意儿本质就是个boost升压器,把电瓶输出电压稳压到指定数值,看那几个跳线就是干这个用的,以牺牲电瓶寿命为代价在电瓶低于欠压值时强制升压让电动车继续工作,表面上看似延长了里程,实际上对电瓶寿命危害极大,电瓶会过放严重。另外这种体积功率会很小,升压后能提供的电流也很小,导致起步加速无力,骑乘体验应该会大降。带eabs能量回收的控制器,由于都是三相无刷电机,必须利用原控制器三相桥加霍尔检测,确定转子瞬时位置,单片机发送刹车脉冲使对应相线mos断续短路,然后电机反电动势通过mos桥壁体二极管回收到电瓶中,实际能量回收效率很低,基本没啥用,但多少还是能回收一点点儿,而这种接到电池端的装置是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
这个不是增程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元首咋也被迷惑了  这个玩意儿本质就是个boost升压器,把电瓶输出电压稳压到指定数值,看那 ...

嗯嗯,刚发现是DC-DC,编辑完就看见你的回复了

网友:
应该叫电池压榨器,比周扒皮还狠的东东!

网友:
不知能增加多少

网友:
我看这是电池修复器。

网友:
看着是不错的感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刚发现是DC-DC,编辑完就看见你的回复了

嘿嘿 看走眼了吧

网友:
铅酸欠压用死的快,这个就是催眠符

网友:
看着像是有一种强力加速器模块,升压电路结构的,装在电动车上速度能变快一些,缺点续航大大下降。真的增程器,其实是一台小功率内燃机带动发电机,预算大概在铅酸和锂电之间,实在没电后,用力拉动发电机点着,应急发电慢慢骑,省得半路推车,后来的问题加燃料越来越麻烦。

网友:
。。。。。。。。有些过份了,电瓶死得快

网友:
没用过电动车,估计跟家用节电器(里面一只电容的那种)有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元首咋也被迷惑了  这个玩意儿本质就是个boost升压器,把电瓶输出电压稳压到指定数值,看那 ...

如果从珠穆朗玛峰溜下来,还是能回收不少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