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个金士顿u盘,插3.0会掉盘,插2.0就没事,能屏蔽3.0吗?

楼主(2019-08-30):
如题,能不能让他插在3.0口上也工作在2.0模式?

网友A:
USB接口不插到底就可以了,也可以换个2.0 的接口

网友:
其实你慢慢插进去,他就会只认2.0,要很慢,一直插到他识盘,就停,不要太深入就是。

网友B:
其实你慢慢插进去,他就会只认2.0,要很慢,一直插到他识盘,就停,不要太深入就是。……直接把 3.0 的5个引脚掰断

网友C:
切断3。0的4根数据线就可以,不插到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不插到底就可以了,也可以换个2.0 的接口

就是嫌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断3。0的4根数据线就可以,不插到底也可以。

没法拆,金属的小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慢慢插进去,他就会只认2.0,要很慢,一直插到他识盘,就停,不要太深入就是。……直接把 3.0 的5个 ...

慢慢插太麻烦,U盘没法拆,金属的小小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法拆,金属的小小的那种

买个2。0的延长头,不带3。0的那几根线,就可以不用拆直接插了,最多长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0的延长头,不带3。0的那几根线,就可以不用拆直接插了,最多长一截。 ...

好吧,没办法的话只能这样了

网友:
你就不能买个2.0的转接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