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SL500拆机以及修复群联PS3111-S11主控

楼主(2019-08-30):
闲鱼收了块联想SL500  120G固态硬盘,其实是因为想把SATA接口换下来到另一块固态上面,可以看我前面的一个帖子,淘宝单独买一个也得10几块,不如买个坏固态40-50拆一个,剩下的芯片还能做个U盘啥的。买之前网上搜拆机图,数码之家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29994看见是sm2256k主控,海力士双贴单科64G,闪存芯片买回来应该还能用下。谁知道买回来是群联主控,单科32G四帖,颗粒编号是HP58G51APH,啥片啊,黑片吧。。内心崩溃啊。。

貌似群联版本的还没有拆机图
拆机图附上
壳子上的信息,貌似和慧荣版本的没啥区别。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控PS3111--S11-13

其他细节

通电检测

第一次用转接卡插上电脑没反应,第二次插上能读取到分区,可以点击去,但是打不开文件,用分区软件操作了一下,没办法删除分区,,多试了几次竟然删除了,但是还是两段,一个住分区,一个逻辑分区,不过无法建立新分区。。

尝试修复
百度了很多关于PS3111的,发现这个主控有个掉固件的通病。。
U盘量产网有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修复这个,我的方法和这个差不多。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9/13884.html
工具这链接里面也可以找到下载链接,固件百度搜PS3111固件

第一步用phison_flash_id看了下硬盘的信息
下图可以看见修复之后有两样信息变化。
坏的时候显示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50W8

可以根据S11fw: SBFM50.8, 2016Oct 7这句去找固件版本,也就是SBFM50.8固件
百度直接搜PS3111固件可以找到固件下载
可以看见ID,是海力士的

然后打开s11_unlocker可以成功解锁。

再使用repairs11修复工具,这个输入Y之后要等几分钟,黑框里面会提示成功,让你重启电脑。
原帖是到这就修复好了,我的还不行,跟没修复之前一样。。

最后再刷固件。把你需要的固件,例如我的是SBFM50.8_24102016.BIN放到s11flasher文件夹,重命名为fw.bin,里面有两个Cmd命令,分别是东芝和镁光的。
镁光
copy /b 0m + fw.bin + 2 fw.exe
东芝
copy /b 0t + fw.bin + 2 fw.exe
就一个字母的区别。。都是首字母,尝试把那个字母改为h,不能生成exe文件。。

看了一下s11-flasher-readme.txt。。俄文,,又是那个神奇的网站[USBDev.ru]

看了半天没看懂,直接运行镁光的cmd,生成fw.exe。
打开之后会显示71什么什么的固件,没关系,直接点update...。稍等之后正常就是两行绿字,提示成功,让你重启。

重启之后如果正常能用了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可以再用phison_flash_id看下信息。。
刷好之后硬件检测信息,通电时间竟然没刷掉。。

asssd测速

120g固态拿来好像也没啥用了,,既然还能用就留着吧,SATA接口只有淘宝花钱再买了。。

楼主:
修复不能用转接卡,,得是主板SATA接口,并且BIOS是achi模式。

网友:
恭喜修好了,这跑分略吊啊。开心模式后持续写能有多少?

楼主:
刚逛了下毛子的论坛,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flash。
里面有个s11-flasher-eraseall,翻译过来是更改闪光灯中的eraseall参数。
还多了一个s11-flasher-micron-initio.cmd命令,内容如下。copy /b 0mi + fw.bin + 2 fw.exe

网友A:
好文章!不过这翻译水准是机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不过这翻译水准是机器的吧。

Google翻译。。俄文咋可能认识

网友B(2019-10-28):
最后一步刷机是在DOS系统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步刷机是在DOS系统下吗

不是啊,全部是windows系统操作。这个不是量产

网友(2020-03-22):
引用 楼主:
修复不能用转接卡,,得是主板SATA接口,并且BIOS是achi模式。

我的老机HP NX6330可以吗//?不行联想E40可以吗

网友:
3111修复可以用ASM1153E,成功修复过一块

网友:
怎样才能把ssd smartbuy 120gb这个名称改回掉盘前?

网友C:
仔细看bank01 325 18  307,原厂18个坏块,新增307个坏块。主控能还魂就不错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bank01 325 18  307,原厂18个坏块,新增307个坏块。主控能还魂就不错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卦。 ...

这个好像是很常见的,坏块的增长很不正常,但是往往拆下来清掉,接其他主控怎么操都没事

有些时候FKASH ID读取一下,总是很无语,总有一个CE的计数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很常见的,坏块的增长很不正常,但是往往拆下来清掉,接其他主控怎么操都没事

有些时候FKASH  ...

正规SSD厂设定ECC数值低,容易出坏块。这坏块都是ECC超值挑出来的。贴慧荣容易过是ECC数值高。慧荣都开不了的闪存,到哪里都没用。慧荣开坏块多的闪存也不好过,大都要清空坏块。这样能过,但是绝对用不久。贴优盘还能凑活,毕竟写得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规SSD厂设定ECC数值低,容易出坏块。这坏块都是ECC超值挑出来的。贴慧荣容易过是ECC数值高。慧荣都开不 ...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群联的坏块,往往就是某个CE出现很严重的增长。增长后就会带来其它异常例如锁盘

坏块增长是正常的,但是只有某个CE在增长,感觉不正常。而且经常遇到这样的,拆机PS3111见多了。不管是自封东芝的,还是镁光原片都一样(特别是B0K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群联的坏块,往往就是某个CE出现很严重的增长。增长后就会带来其它异常例如锁 ...

SSD坏块按单个CE最多坏块数计算。只要单个CE是超过设定值就会锁盘。一次出现坏块过多直接掉盘。做SSD最讲究坏块平均分,坏块集中在单个CE上,开卡常见坏块过多,即使勉强开卡成功也容易掉盘。拆机多CE闪存最常见某个CE早衰。

网友(2020-06-02):
看看,明天拯救一下我的

网友:
看到了PS3111的最详细的教程,我又两眼放光,拿起了我没有修好的影驰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