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简单的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9-08-30):
电源部分,可以随便找家里没用的电子垃圾,比如路由器、光猫、笔记本电脑等电源置配器,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就直接从电池引12-60V电压出来也可以,从变换器引出12V电压也可以。
电容部分最好是找到老旧功放机电源部分,那里面几颗大电容就够用了。总容量20000UF以上最好。

这里用24-40伏电压,24000UF电容,可以焊0.1-0.2厚的镍带。

原理电路图如下,通过电阻R给电容充电,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点焊时保护电源,不让电源因为短路而损坏,电容充满电后按下开关,给焊针大电流放,达到焊接目的。如果用接触器切换充放电,这个电阻是可以去掉的,那样充电的时间就更快。这电路的好处是放电时由电容的容量控制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只要调整接入的电容个数,不需要另外增加时间控制电路,这样制作就非常简单,成本低廉。

求打赏M币,5个不嫌少。嘿嘿!!!
求打赏M币,5个不嫌少。嘿嘿!!!
求打赏M币,5个不嫌少。嘿嘿!!!

网友:
开关要用多大电流的?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仿一个试试

网友:
开关处会打火吧?

网友A:
安全系数高吗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高吗  可以尝试一下

应该安全,起码不应该电人

网友:
我也在想开关的事儿   开关寿命不长啊  打火烧了

网友:
一般的开关应该胜任不了吧。

网友:
不错,大电容完全可以。其实在电容和变压器之间可以加个继电器。充到一定电压或者时间就自动放开。

网友:
线路是简单,难点是选什么样的开关。

网友B:
从原理上讲,没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电容式点焊机是成熟的技术,如果都这么简单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电容并联?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的场效应管并联做开关?为什么还要加定时器?按照你的方法试试就知道了,有些项目是省不掉的!真想自己DIY点焊机的坛友,动手前可找相关的帖子看看,不要盲目上马。

网友:
啥零件都没有,看看支持一下

网友:
简易版的电容点焊机

网友:
我看开关先点住 然后电池点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讲,没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电容式点焊机是成熟的技术,如果都这么简单为什么要那么 ...

所以,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开头是不是可以不要呢

网友:
用开关控制接触器会比较好。时间不需要控制吗?

网友:
不用开关直接怼上去是不是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这么玩,但是接触器很快触点就烧蚀了,理论上来说。
要想保证焊点稳定可靠,还得控制脉冲时间,得有单片机和大功率mos并联

网友:
不错,抽时间组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