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H209C金封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2019-08-30):
旧货市场买到几个FH209C金封三极管,怎么都差不到资料,哪位大侠知道这个三极管的参数,谢了

楼主:
就没有大侠知道,这两天我查了资料,好像是达林顿三极管,就是不知道参数

网友(2019-09-29):
用晶体管测试仪  检测一下,就初步了解是什么管。这种TO-3封装的管,大部分都是大功率的。

网友A:
这两个图标是这两个金封管的厂家商标,某宝或者某度图片里搜金封三极管或者TO-3管,看到很多大品牌的商标,也有几个和这两个相似的图标,可惜都不是。

你也可以在论坛拆机版块找  衡水家维  坛友,他好像是一位老维修工,要是他那里有老版本电子元件参数手册,就可以求助他帮你找找了,有一些古老或者小厂的电子元件网上是找不到参数的。

某宝搜到一个  卫光  牌  的  FH209B,那个链接名称是三极管。

TO-3封装的金封管,我记得好像都是印字的,不记得有表面刻字的。第一个我猜测生产日期离现在很近,也许是08年。第二个是印字的,好像老产品,但05.11又有可能是2005年11月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图标是这两个金封管的厂家商标,某宝或者某度图片里搜金封三极管或者TO-3管,看到很多大品牌的商 ...

谢了,这个三极管是军工企业出来的,军工定制的

网友:
这些国产厂商,资料很少上网的,

网友(2021-12-21):
硅,NPN,110V,10A,50W。
β值根据颜色标点来定,一般黄色的话大概在1000~3000,绿色的回更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图标是这两个金封管的厂家商标,某宝或者某度图片里搜金封三极管或者TO-3管,看到很多大品牌的商 ...

某宝搜到一个  卫光  牌  的  FH209B,那个链接名称是三极管。

如果是卫光电工厂的,是可以查到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