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共享充电宝请教怎样硬激活

楼主(2019-08-30):
怪兽共享充电宝   主板可以充电  不能放电   有硬解方法吗?求解   送一个答谢

网友A:
拍清楚点,芯片型号也要,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清楚点,芯片型号也要,我试试看

好的  回家拍图片

楼主:
高清图    有懂得赐教

楼主:
电源管理bgw7aa 应该内部代码       蓝牙cc2541

楼主:
维修电源保护状态下   短接或接负极所有mos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管理bgw7aa 应该内部代码       蓝牙cc2541

bgw芯片有个使能端口,受蓝牙单片机控制的,好像是拉高才能输出5v,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这个多少钱,闲鱼有垃圾成色15元的

楼主:
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2019-11-23):
小白不懂啊,详细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