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补老旧收音机外壳用环氧树脂胶

楼主(2019-08-30):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鼓励。
最近收了一个牡丹7410老收音机,小时候玩过的怀旧收藏,背面只有两颗螺丝将背板和面板固定在一起,其中右面的一颗已经失去固定能力,原因是后面板上的螺丝孔脱落,变成一个很大的洞,螺丝在中间空隙过大不能固定。想到了之前用过的环氧树脂,可以塑行。所以决定用环氧树脂修复。
        首先把收音机要修补出打整干净,避免水油漆灰尘,然后剪开一个可乐瓶中间的平滑断,卷成一个圆柱体,直径比需要修补定位螺丝孔大个1厘米左右,然后用热熔胶在外围江圆柱体和后面板连接并密封,(密封很重要,不然呆会圆柱体内滴的环氧树脂会渗漏出来,不好定型)。然后拿出环氧树脂,分为滴胶和固化剂。有的也称为A胶和B胶,
找个容器,这里用的一次性纸杯,先倒入滴胶,再倒入固化剂,比例按照三比一,滴胶3固化剂1;总份量控制在一个汤圆那么大就差不多了。然后用牙签把他们充分搅拌看上去没有起泡就行。等5分钟,让他们反应一下。
          然后现在用滴灌滴入先前粘接的圆柱体内。圆柱体另一面用卫生纸堵住。倒入大约5毫米厚就行了。然后等待24小时。标志的是24小时候固话,其实1小时候就能看到已经硬化。看天气和固化剂比例等,中间会发出大量热。有点烫手。
      最后一步,至少2小时候,拆除之前的圆柱体,拿掉堵塞另一端的卫生纸。可能有点不好拿,这会要用到打磨工具。慢慢一点一点搞吧。拿掉后可以看到,之前破裂的螺丝孔现在已经被一片透明的塑料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小电转打个小孔,一定要比到螺丝孔打好位置。不然到时候螺丝不好上。好了大工告成。后盖又能固定了。

网友:
找一块塑料,更好修补。

网友:
这收藏也没什么意义呀,如果爱好这个,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
这种方法也可以,更有效的是现在有铜订螺丝,买一点预埋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