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sss6695--sss6698量产工具

楼主(2019-08-30):
sss6695--sss6698量产工具

有成功的说一声。。

sss6695--sss6698量产工具

网友:
是这个工具吧?3s6698量产不成功。亲身经历。

网友A(2019-10-05):
sss 6695不能识别设备,U盘是金士顿的

网友:
金士顿16GB的U盘,WIN7 X64系统,检测不到U盘

网友(2019-11-24):
好想很多地方都没法下载

网友:
和上面老哥的经历一样。。。无法发现U盘。。。

网友(2020-01-03):
0XBD的还未能支持

网友(2020-11-25):
我的也是不识盘,拆开看是6695

网友(2021-06-04):
金士顿8G红色旋转,SS6696-H1,无法发现设备。

网友(2022-01-11):
我的金士顿6697b7用这工具可以认盘,也可start,错误显示是8。应该是固件不对因为只有6697b5没有b7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sss 6695不能识别设备,U盘是金士顿的

我的是金士顿16G,sss6695-BD,不识别

网友(2023-09-28):
sss 6695不能识别设备

网友:
sss6696渣士顿101g2黑色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