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感应垃圾桶盖

楼主(2019-08-30):
优惠购买了个感应垃圾桶,收到后不开盖,发回换货前,打开看看,接收到感应后,盖子有个小小的动作,电机处有短暂的不到1v电压,看板子,有一集成块象是烧了,只能发回。

网友:
不会是39.9的那个吧?刚下单一个!这货质量不行啊!

楼主:
一淘券加返32元

网友:
发货前商家也不检查检查,坑人。

楼主:
便宜,二节电池,感应距离近。去年买过一个89元的,金属筒,带内桶,双电池,内置锂电和4节电池,开盖有力,感应距离三十大于30厘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便宜,二节电池,感应距离近。去年买过一个89元的,金属筒,带内桶,双电池,内置锂电和4节电池,开盖有力 ...

感应距离近也有好处,我放洗脸台下面,台底离地55厘米左右。80多买的,感应距离远,放进去就开盖。而且一直开着。30多的这个感应距离近就没问题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样子是电机驱动芯片烧坏了,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样子是电机驱动芯片烧坏了,安慰

换的盖今天收到,还可以,就看寿命如何

网友(2020-07-03):
谢谢分享,看样子是电机驱动芯片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