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早市掏的飞利浦调光灯杯

楼主(2019-08-30):
上周早市掏的,五元一个不讲价,垃圾越来越贵了,少废话上图:

外观,中间的可以抽出来,整体战斗成色。

拆出灯体,将近40g。

透过透镜中间可见散热风扇。

灯上的参数,12V交流10W功率。实测直流也可以工作。

拆下灯杯上的两个胶皮堵头,漏出两颗螺丝,微距可见小小堵头
胶皮豆能漏出来的部分都上了油漆,真舍得用料。

拆下两颗螺丝就能拿下,灯珠部分和主板插件连接,用尖嘴镊子拔下插头。

风扇参数,移除风扇正面贴纸可见内部滚珠轴承,由于风扇转动不顺滑,沿着小孔上了几滴WD40。

驱动部分和底座不知道是不是粘到一起了,用刀片轻轻翘不下来,由于没坏就不强行拆下来了。

特写。

拆下固定透镜的两颗螺丝露出灯珠全貌。

灯珠妥妥飞利浦的。

和铝散热部分用粉色导热胶垫导热,胶垫很薄,有必要换成硅脂吗?

请出之前咸鱼淘的服务器电源。

空载12W???

市电有点高,由于接了一个电源,真实功率还真是不知道。灯杯最高温55度,还在一直缓慢上升,
风扇正常工作,有热风从中间的孔洞喷出可是温度却在一直上升,是用了直流的缘故吗?

谢谢观赏!

网友:
交流12伏这电压

网友A:
这种灯一般是商用展示柜里的 或者是照着墙上的画的,长时间连续工作。
这个灯发热很大,一旦风扇不工作,
就是灯珠干烧,很快就会光衰严重 甚至烧开裂。
先前买过论坛里一批这个灯,基本上都是电源板坏。
原因就是风扇不工作,热量聚集导致发热量高的部件很快衰老损坏。
灯珠光衰也比较大,有些电源板生命力极强的
就会把灯珠的果冻烧裂开,灯板的白漆都烧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一般是商用展示柜里的 或者是照着墙上的画的,长时间连续工作。
这个灯发热很大,一旦风扇不工作,
...

想改造成被动散热功率减半的球泡,不知有啥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造成被动散热功率减半的球泡,不知有啥建议?

一般风扇不转的 亮度已经挺低了。
风扇转的可能亮度还行,但是也不是很亮。
建议买后期出的不带风扇 直接被动散热那种。
那种的灯珠都是方形的,发热量小,
同比损坏比这种长条的要小。

网友:
竟然是主动散热的,标题我看成飞机杯调光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