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力拆个海德LED灯泡

楼主(2019-08-30):
三瓦的灯泡,放楼道声光控上用,理论上不可以用,实际也可以用,能用年二半载的,比杂牌的抗用.

楼主:
壳子是玻璃的,以前以为是塑料的,结果拆时划了手,这次直接套塑料袋锤子敲碎

网友:
壳子是玻璃的,货不错

网友A:
看盒子估计是全新的,为啥要拆呢》?用坏了再拆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盒子估计是全新的,为啥要拆呢》?用坏了再拆更好吧

就是安楼道声光控用用坏了才拆的,盒子里那个是新的,准备再换,这个灯质量还是很可以的,杂牌装声光控很快就坏,装上就听见里面有声音响,这个装上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阻容降压电路的。

网友:
阻容驱动的,外壳虽然是锌合金的,但是灯板直接粘上去没有压紧的,靠704导热也是闷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