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关驻波表与有效辐射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首先驻波表的功率基本上是准的(与综测对比)。第一张图是功放出来,接的假负载,可以看到输出功率大约是80瓦。第二张图是功放出来,接的楼顶天线(馈线是-7安德鲁,长度33米,UV双段车苗770H),此时的驻波接近2,输出功率只有30瓦出头,是否属于正常 ? 馈线长,肯定衰减大, 但是按理说驻波表并不知道有多少功率是到了天线端, 有多少功率是耗损在馈线上的,所以它应该是显示所有出去的功率, 那为何会这么小呢 ? 如果说33米长的-7馈线会耗损60%的功率, 那么它显示的30来瓦是否还要按 40%的有效射频辐射来算 ?  请各位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跟天馈系统的匹配有关系,负载阻抗变化会影响功放的输出功率
建议可以这样试试:
1.功率计接功放后,馈线天线端接假负载看看如何
2.功率计接馈线天线端,分别在功率计出口接假负载和天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跟天馈系统的匹配有关系,负载阻抗变化会影响功放的输出功率
建议可以这样试试:
1.功率计接功放 ...

多谢兄台指点, 我这几天订了新的支架与天线, 准备上楼顶做做维护,到时一并测试看看。

楼主:
如果第二张图显示的有效射频功率是30瓦出头,  那我就心满意足不说什么了。   问题是驻波表它哪里会分辨有效射频功率或者损耗功率, 它只会显示总的输出功率。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 30瓦是总的输出功率, 剩下的50瓦就是损耗功率了,这样便与第三张图“驻波-功率比值图” 上的参数严重不符。

网友A:
不能这么讲。通过式功率计,测的是系统某一截面上的正向功率和反向功率
如果你是功率表后接的天馈系统,那应该此时功放的输出就是30W
如果你想测天线端的功率,应该把功率计接在馈线和天线之间,这样测得的就是功放输出经过馈线后送到天线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讲。通过式功率计,测的是系统某一截面上的正向功率和反向功率
如果你是功率表后接的天馈系统,那 ...

您说的非常正确!!
我个人猜想: 馈线能吸收功率,称之为功率损耗, 同样也会吸收反射功率, 姑且称之为“驻波耗损”。 实际上我的驻波表后接的是“馈线+天线”, 所以我猜此天馈系统的驻波远不止2.0, 驻波应该接近10 !!  否则这30瓦的输出功率的背后, 反射功率哪里去啦 ?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天线匹配有问题,功放的在匹配良好下才能达到额定输出
如果你想测试馈线,最好的方法是用网分
简单点,就在功率计后面接假负载,让通过式功率计变成终端式功率计
然后分别测功放出口接馈线的功率和不接馈线的功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天线匹配有问题,功放的在匹配良好下才能达到额定输出
如果你想测试馈线,最好的方法是用网分
简 ...

hellocq.net里的回复是这种驻波表,双针交叉点为具体驻波读数, 如果是按照这个说法, 目前的驻波在4左右, 根据第三种表的参数, 正向功率与反向功率加起来, 与总功率是差不多的。  再次感谢2n3055前辈的回复!!

网友:
天馈系统的计算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并不能用线性数学去解释,为了减低计算量,我们可以用史密斯员图表的解算方式去解答。简单的说明就是发射端的阻抗与终端的阻抗相等,这时叫阻抗匹配传输的功率最大。这种状态只有用假负载基本能达到。我们实际的天馈系统是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调整,使天馈系统的电阻部分相等。电炕部分的虚数部相等。这时我们就认为天线调整完成。由于有电炕虚数的存在,所以不可能与无虚数的假负载功率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