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炮灰机升级,让它能胜任一些简单的工作任务

楼主(2019-08-30):
老王我家里有很多电脑,主力机、游戏机、下载机......今天要升级的这台电脑的是里面地位最差的,
炮灰机,什么是炮灰机,作为图吧的垃圾佬表示,每次收来的二手电源啊,显卡啊都要插上面试试,没有炸再给其他的电脑用,
当然咯,即使炸机了也无所谓,因为这台电脑的来历比较特殊,是好多年前,我在废品站花了35元捡的,这个价格还包含了一台屏幕碎掉的索尼笔记本

之前的散热器还是盒装自带的那种,塑料钉没有铜底的基础版那个老电源还是一只280W的长城。显卡之前是HD6670,我送人了。
前几天得到了一张GT610,换上试试看,结果老电源又寿终正寝了........
虽然说换了主电容就可以原地复活,但我想还是算了,

在家里找到上次换下来一只全汉 黑骑士450W,虽然有点奢侈但还是给它用了。

CPU散热器我换了一个超频三红海,这个比原装的那个老版本的散热器好些,
但又比新款铜底+金属螺丝的差一些。不过压二代的I3还是绰绰有余的

由于现在的显卡是GT610,非常不给力,所以我在闲鱼上花了50块钱收了这张索泰GTX460 1G D5版的
这个显卡如果在有好电源的前提下,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同样是50,可能只能买到一张亮机卡
而我买的这卡降低些画质,还可以玩稍微老一些的3A大作,比如使命召唤8、上古卷轴5之类的

板子背面很脏,而且有点弯,但试机的时候功能都正常
温度的话可能硅脂干了的问题,温度很高,90多度

先清理下散热器部分,再重新涂硅脂

核心很漂亮

海力士的GDDR5显存,一共8颗

因为这玩意功耗还是有点高的,所以供电看上去还算豪华

显示输出部分忘记拍了,两个DVI、一个DP、一个HDMI
组多屏的话,比GT610方便,至少可以直接用那两个DVI接口
第三个显示器才需要用转接头

清理干净风扇

铝鳍这次没有洗了,因为灰尘都比较大粒,刷子扫了纸巾一擦就干净了

装回去,准备涂硅脂,硅脂我这次用的是采融PK0
性能接近信越7783,但比7783稍微好涂那么点点

装机,这机箱不行,走不了背线,所以就很乱

清了灰装上,第一次开机居然没成功,差点以为翻车了,
抠了主板电池重置了BIOS才行,这个电脑我装了个WIN7,
这个基础主题是我测试GT610的时候选的,不然看不清字

娱乐大湿配置图,反正在我眼里这个机子配置不好,
不过干些简单的活还是可以的

显卡参数

清理了一下过后,温度比之前的好太多了,满载70°C左右徘徊
平时38°C左右

7.7万的跑分,瓶颈在硬盘那,因为这个机子还是一个500G的机械,并没有上固态,
如果下次还要给这个炮灰机升级,可能得换硬盘再加一条4G DDR3内存了(可以升,但没必要)

拿它渲染一些简单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之前那张GT610好像不支持什么“指令集”,连这个软件都打不开,
现在都能渲图,看到格子一点点的在跑了

网友:
老王的收藏品真多,羡慕中……

网友:
这个可以呀,比我的小主机好一万倍

网友:
这姨太混的,
比丫鬟还累。。。

网友A:
红海比不上铜芯的原装吗?我怎么感觉略好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海比不上铜芯的原装吗?我怎么感觉略好一点儿

散热器好不好,是去压一些好点的CPU看成绩的。原厂铜芯实地螺丝钉散热器,风扇是10cm的4线的,压i7-7700K默频的前提下满载才55°C,超频三红海风扇是8cm三线的,虽然有两根细的可怜热管,使用扣fin工艺(还不是穿fin),也没有回流焊,同样的U最高它能飚到70°C。 新版原厂风扇真正干不过的是超频三黄海,红海那设计轻松秒

网友B:
这机器配置已经很不错 。我用的还是9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配置已经很不错 。我用的还是965

俺的965还上过771的cpu,ddr2 800的内存是瓶颈,现在终于淘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器好不好,是去压一些好点的CPU看成绩的。原厂铜芯实地螺丝钉散热器,风扇是10cm的4线的,压i7-7700K ...

你的红海mini是标准版,我买的红海mini 2018版(便宜),肉眼可见的差别有二:1、散热器压条是在散热器中间穿过的,标准版是在散热器两边用螺丝固定的。2、2018版风扇是用钢丝固定在散热器上的。
我感觉比三代i5原装散热器要好点儿,原装散热器是铜轴,但不是金属螺丝的。

网友:
可以了,我的客厅电脑还是x52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红海mini是标准版,我买的红海mini 2018版(便宜),肉眼可见的差别有二:1、散热器压条是在散热器中 ...

6代7代的标配散热器已经是金属螺丝了,而且铝鳍部分比2代的高了至少2倍,铜底确切的说变成铜碗了,相对4代的都厚了不少。它换回金属螺丝一是因为6代之后,CPU的pcb板比较薄,怕安装不到位,二是之前的塑料钉存在老化的问题,而且很多人安装拆卸的时候把它弄断过。

不管是新版的红海还是老版的,都一般,压低功耗的还没啥问题,比之前这台电脑用的散热器好就是了。它的热管本身就细,数量还那么少,为了避开内存槽还做的很高。关键是风扇风压不够为了静音,也不愿意提升一下转速。看起来很屌,塔扇啊,但效率摆在那里。有些情况下还不如好一点的下吹式散热器。(其实英特尔酷睿i6代之后的原装散热器在淘宝的售价并不低,还有AMD锐龙原装的幽灵散热器也是。)

真正廉价,效果又好的还是九州风神的玄冰系列和淘宝上AVC代工的那几款,还有专门做服务器散热的金钱豹(捷豹)。稍微讲究一点的还有采融、安钛克 战虎之类百元左右,做工和性能都很好

网友:
老机利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
这个炮灰机超值了,35元等于白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代7代的标配散热器已经是金属螺丝了,而且铝鳍部分比2代的高了至少2倍,铜底确切的说变成铜碗了,相对4 ...

太热心了,图文并茂啊

网友C:
可以搞gtx9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gtx950了

这个U是短板,还配不上GTX950,再说GTX950的价格也不是特别好,隔壁AMD能买到R9 270X,这个能和GTX960打了

这机子上GTX460 D5是最合适的,现在才50-60块钱,性能也跟U差不多。

网友:
精彩帖子 一看就是合格垃圾佬

网友D:
花几十买个60或者120的ssd,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几十买个60或者120的ssd,提升明显

帖子里说了,可以升SSD,甚至是内存,但没必要,因为这是炮灰机,能开机挂些办公软件看下文档什么的就够了

网友:
有炮灰机推荐吗?我也想升级一下,我的才跑一万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