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A11四核平板放久了不开机怎么搞?

楼主(2019-08-30):
有大神知道这个么?好久以前买的台电A11四核平板 全志A31S 2G 16G  10寸 当年也算国产高端货安卓5.11也很流畅,台电还有专门适配的优酷\爱奇艺版本。用一年多掉地上触摸屏裂了点不过一切使用正常 换了IPAD就放抽屉。前几天翻出来说拿给媳妇看片。插电有充电就是开机毫无反应,拆机仔细检查也看不出问题,网上一搜,这个板很多都这个症状,放久了不开机很常见。本来不修也没事,看到个帖子说是换块电池能救,我还花了60买了个9000MA的电池 不折腾好浪费了。台电吧有个人发帖说他能修,不过开价100.这个板全好也就100多,就来这问问有没大神知道咋搞?不行只能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坏了,我也有个A11 ,自己换过两次电源了,好像是ATC44**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可能是FLASH的问题导致固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FLASH的问题导致固件损坏。

是开机毫无反应  变砖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坏了,我也有个A11 ,自己换过两次电源了,好像是ATC44**什么型号的。 ...

哪个是电源IC?CPU旁边那个?然而外观毫无问题啊

网友:
边上很多电容电感那个小方黑芯片,你看看型号,好像是ACT还是ATC4464还是什么,时间久了记不实在了。

网友A:
找到了,两次买了5个。这个芯片别买一个,有时会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两次买了5个。这个芯片别买一个,有时会有坏的。

谢谢 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两次买了5个。这个芯片别买一个,有时会有坏的。

换上能开机了 ,然而进不到桌面卡在LOGo  刷机找不到刷机包。日了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能开机了 ,然而进不到桌面卡在LOGo  刷机找不到刷机包。日了狗

东海里面有,算了你没东海币。我下了,https://pan.baidu.com/s/1ikcvhunr-aWIlEPYf97eFw

网友:
提供具体型号与ID 我找找看是否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试试
https://pan.baidu.com/s/1mg8BO1a

下到固件了,刷上还是卡logo 不真的什么原因 懒得搞了。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有一个风枪  一个936烙铁,一个放大镜 ,换个电源IC眼都要看瞎了。

网友:
这个Android的还好一点,我以前买了个台电的win的,那才叫一个差。

网友D:
没意思,玩来玩去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意思,玩来玩去就那样。。。

的确  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