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开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30):
问题现象!
家有一1700W热水器,与一10A空开独联。几年来使用一直正常。
现在经常在热水器停止加热(自动或手动停止加热)后数分钟空开跳断为了排除故障,在停止加热后将热水器电源插头拔出彻底与空开分离后空开还是自动跳断!请问这是空开坏了吗?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是空开问题 不过没用满载   具体看看实际功耗跟空开品牌吧

网友:
空开余量用得小了点,换个16安的试一下。

网友:
负载断开了还跳,妥妥的空开问题。

网友:
空开两端电线没压好或接触部位氧化,要么空开内部触点接触电阻变大,过热保护了,换16A的空开吧

网友:
空开老化了,赶紧换好点。

网友:
应该换了空气开关

网友:
热跳断,导热要一点时间,更换新的也没多少钱!!!

楼主:
我奇怪的是,正常加热时不跳,停止加热后数分钟跳。太诡异了。

网友:
有可能是空开内部机构老化了,构件变形一点,就容易跳,合闸力度变小。前两天我家也换个,用了五年了,总容易跳闸,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吧换吧,只要怀疑就应该先换了再说

楼主:
按大家的建议换了个C16的空开,现在一切正常。
谢谢楼上坛友!

网友A:
空开坏了,而且10A也不够用,最少得20A的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开坏了,而且10A也不够用,最少得20A的空开。

热水器阻性负载,1700瓦不到10A,10A空开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