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保内爱玛充电器[特能DZM4820270]

楼主(2019-08-30):
因为说明书上有一句“充完电后拔掉电源端以使定时器复位”,心痒想知道这充电器到底有没有充满断电功能
由于刚买了一个月,考虑到如果不能无损拆万一坏了可能不给保修所以一直没下手。
今天终于忍不住了,就开拆了(心想不保就不保吧,谁TND出的规定拆了就不保,USA好像不这样)

下面就上图吧

这是原来的样子

楼下继续

-----------------------------------------------------------------------------------
补个特能官网的一篇文章:

楼主:
吹风机伺候,弄掉处拆膜

拧掉上图中的一个螺丝,两边各两个卡扣依次撬开

侧着看看

另一侧

请出来板子

大失所望

楼主:
继续上图,正面

整体

输入侧1,红色插头旁边应该是压敏电阻,再右边是EMI电感

输入侧2

输入侧3

输出侧1

输出侧2

输出侧3,二级管散热片

变压器,光耦

风扇

板子背面

输入侧

输出侧

楼主:
再来几个元件的特写
输入端电容400v82uF  5A保险丝

抑制浪涌电阻 MF72

整流桥DB157S
下面那个小的看不太清,像是8A2RKD,查不到资料

输入端控制mos管 SMT8N60

输出端电容 63V220uF

输出端可控硅 BT151-500R

可控硅的参数

NPN三极管C1008   5V输出稳压管78L05

TL-Q4,查不到资料

板子型号TL-270A

没有传说中的单片机
好了拍完照给她穿上衣裳

基本无损,完毕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还不错

网友:
板子的铜箔面没有露一下,不算!

网友A:
现在都是贴片元件了,正面元件看上去少很正常,其实只要看EMI没省就知道这充电器还不错了,很正规,板子背面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贴片元件了,正面元件看上去少很正常,其实只要看EMI没省就知道这充电器还不错了,很正规,板子背面 ...

别急,现在传上来了

网友B:
做工一般吧,没西普尔代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吧,没西普尔代工的好

我倒是觉得特能比西普尔要好一点

网友:
标准配置多一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来几个元件的特写

TL-Q4,查不到资料

TL-Q4就是转灯定时单片机,我跑过电路,帖子里有图纸,特能的充电器也是这颗单片机,不要冤枉厂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吧,没西普尔代工的好

反正我姐的爱玛车才买一年多就连烧两个西普尔代工充电器,雅迪的特能代工充电器现在已经三年了还好好的,不过另一个重庆和诚代工充电器也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Q4就是转灯定时单片机,我跑过电路,帖子里有图纸,特能的充电器也是这颗单片机,不要冤枉厂家了。 ...

能接个什么负载测试下单片机是否设置了类似8小时强制转灯功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接个什么负载测试下单片机是否设置了类似8小时强制转灯功能不?

可以的,做个我这种电子负载,电路板很简单的没多少元件,接个灯泡,电流设零点几A可以让充电器进入红灯状态就可以了,然后让它充8个小时,等8个小时后看它有没有自己变绿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接个什么负载测试下单片机是否设置了类似8小时强制转灯功能不?

或者你直接接个220V 几十W或者100W的灯泡试试,估计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直接接个220V 几十W或者100W的灯泡试试,估计也是可以的

60V/0.3A=200Ω
(220V)²/200Ω=242W
还真不好找这么大功率的,
我想到了水泥电阻,有10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接个什么负载测试下单片机是否设置了类似8小时强制转灯功能不?

坛友的充电器,改成可调电源还回去了,要测试的话也简单,负载串联灯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