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RTD失败的固态盘,能否使用清空架屏蔽坏块。

楼主(2019-08-30):
我有几个固态刷入RTD测试程序失败,是不是可以使用清空架屏蔽坏块。  或者说使用清空架清空之后就可以刷入RDT程序。。。我现在还没有清空架,,如果可以的话,,我去买个清空架试试。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不知道,楼下的说说

网友:
可以,但是普通清空架不行,主要因为还是普通软件,工业清空架可以

网友A:
开卡程序提示坏块过多,怎么清空都没用、
慧荣有坏块阈值,(原厂+新增)坏块数超过这个阈值就会提示too bad block much、
清空只能清新增,实际没卵用,因为开卡过程有一个Pretset就是检测新增坏块的,有新增标记的坏块会统计,如果总坏块数没超过阈值,那就自动写ISP固件,、、如果新增坏块+原厂坏块超过阈值,就提示坏块过多,停止下一步、

SSD要求就是这样,不能像U盘主控那样低格、慧荣SSD主控只有高格,RDT目的只是老化,顺带的功能才是看坏块、

至于坏块阈值,我这手里有几片L06B,上3267AE高格Pass 显示坏块52、上2246EN提示坏块过多 显示坏块59、然后有几片能开过的显示最多的坏块55...

清空架能屏蔽坏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卡程序提示坏块过多,怎么清空都没用、
慧荣有坏块阈值,(原厂+新增)坏块数超过这个阈值就会提示too ba ...

那么大S是怎么制作出S9,S8,甚至是S7的片子,S7的坏块肯定不少吧,厂家是怎么把这部分剔除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程序提示坏块过多,怎么清空都没用、
慧荣有坏块阈值,(原厂+新增)坏块数超过这个阈值就会提示too ba ...

Pretset只是简单测试,他可以短时间测出新增坏块吗?  清除新增坏块开卡是不是可以骗过主控实现开卡。

网友C:
清空架只能清除坏块记录。真正坏块跑RDT后又会回来。降容和修改开卡软件好块最小值就能达到超量坏块闪存开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卡程序提示坏块过多,怎么清空都没用、
慧荣有坏块阈值,(原厂+新增)坏块数超过这个阈值就会提示too ba ...

你是搞闪存的你不知道,工业清空机可以直接切闪存容量,改变code,替换保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tset只是简单测试,他可以短时间测出新增坏块吗?  清除新增坏块开卡是不是可以骗过主控实现开卡。 ...

pretest 预试嘛,它只是检查一遍开卡的条件,都满足就才进行下一步,否则报错。
它不能检测出新增坏块,但可以读取新增坏块的记录。
不必那么费心思去骗过主控实现开卡,其实pretest步骤可以跳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S是怎么制作出S9,S8,甚至是S7的片子,S7的坏块肯定不少吧,厂家是怎么把这部分剔除的呢、 ...

S7 S8之类的片子正常的原厂坏块跟不良块不一样、不是说S8是80%可用那20%就全是坏块、实际S8 的原厂坏块数都50以内,80%可用是指80%良好,20%不良(高漏电,高ECC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搞闪存的你不知道,工业清空机可以直接切闪存容量,改变code,替换保留块。。。。。 ...

知道,台湾封测厂有,听说过没见过,那不叫工业清空机,就是Die经过树脂封装完以后还要经过全部测试,测一下不能编程,不能擦除,不能读取的坏块,然后做标记(“原厂坏块”标记)、而且有些新增坏块标记区是只能写一次然后只读的,如果被别的主控标了bad,那个是清空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tset只是简单测试,他可以短时间测出新增坏块吗?  清除新增坏块开卡是不是可以骗过主控实现开卡。 ...

预测会读BB标记区,然后测试ISP存放区,ISP存放区不通过 预测也不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清空架只能清除坏块记录。真正坏块跑RDT后又会回来。降容和修改开卡软件好块最小值就能达到超量坏块闪存开 ...

慧荣SSD主控的坏块阈值的改不了,ISP工程文件不开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知道,台湾封测厂有,听说过没见过,那不叫工业清空机,就是Die经过树脂封装完以后还要经过全部测试,测一 ...

不是,你说的那是工厂测试和老化的设备吧,清空机广泛存在在SZ那种有实力的芯片商手里,有单槽位的,也有一次能对K级别甚至更多的批量操作的,主要就是测试标记坏块,而且可以访问内部保留区达到转变CODE和改变容量的目的,闪迪解扣也不在话下。。。。那玩意我见过臭鱼上卖加密狗过期了的,当座子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说的那是工厂测试和老化的设备吧,清空机广泛存在在SZ那种有实力的芯片商手里,有单槽位的,也有 ...

哦,那种清空架吧,有银灿的,芯邦的,慧荣的,4个一排带个DIP48插口的是不?可以插TSOP座子也可以BGA座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种清空架吧,有银灿的,芯邦的,慧荣的,4个一排带个DIP48插口的是不?可以插TSOP座子也可以BGA座 ...

不是,是专业单片机的,早期好像是51,后面都是ARM。银灿,慧荣之流在那玩意面前都是玩具,个人感觉什么银灿,慧荣治具要么是平时小商家清空清空测试一下要么就是SMI,银灿给芯片厂家或者SSD做适配性测试的,都是为了让自家产品适应flash而不是为了让flash适应产品。。。。。有空给你放一张图,我看见咸鱼当坏件卖的,卖家描述是加密狗过期不包好坏当座子卖,一个编程器插座后面密密麻麻布满单片机,还带一组微动开关的点阵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慧荣SSD主控的坏块阈值的改不了,ISP工程文件不开源

话说臭鱼有卖那个什么2TAOCMG4了。。。。。真身是P4500原盘,有兴趣可以玩玩。。。我对那玩意提不起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