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品益红外线遥控插座

楼主(2019-08-30):
红外线遥控插座可用任何红外线遥控器学习遥控
蕊片字都被刮了
蕊片字都被刮了

网友A:
做工很差的来

网友B:
如果同一房间有电视机,不是乱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一房间有电视机,不是乱了吗?

就只有开关功能,和电视机的代码肯定不一样,哪会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只有开关功能,和电视机的代码肯定不一样,哪会乱啊

如果只学习了电视机的遥控器开关键,那么你按电视机遥控关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把遥控插座也给关了?

网友:
会乱的,我用遥控器开电池,结果插座关了,我关空调,结果插座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学习了电视机的遥控器开关键,那么你按电视机遥控关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把遥控插座也给关了? ...

如果没有专用遥控器,就是用电视遥控器的确定键做开关的,按确定键不会换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遥控器?

随便找个红外的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差的来

是啊,确实不怎样?19.8入手

网友:
还不配 遥控器,有点贵了。

网友(2019-11-16):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专用遥控器,就是用电视遥控器的确定键做开关的,按确定键不会换台 ...

恩,那看到一半,你换节目了,1按确定键,岂不是马上给你断电了。。。

网友(2020-04-10):
能告诉我这两个电容  和电阻是多大的吗,我的爆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