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C-ATX电源,是分体的还是直插的好

楼主(2019-08-30):
DC-ATX电源,是分体的还是直插的好

一块R3 2200G和MATX主板,找了个小机箱,想用DC-ATX电源。有传统的还有直插的,没有用过,不知哪款好些,本人倾向直插的,必定不占地方。

有可靠的店家也请推荐。

网友:
我用直插的  用了三年 外置电源坏过一次  保修期换新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看个人需要的,有时候空间非常有限就要用直插,有时候高度不够就要用分体。

网友:
看输入
12Vin的 随意
宽电压的当然独立板好

网友:
好不好的依据是什么?是方案参数好?还是性价比高?还是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