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电瓶车的充电长长长长长线

楼主(2019-08-30):
线是闲鱼上淘的, 说有40米,从十几楼掉下去给电动车充电。

插头没有了,自己来接个,也不需要那么长,只要15米就够了。

以前的一个插头,这次拆开发现 压线 条也断了。

用热溶胶灌胶 来固定 电线皮,不然拉力都在电线芯上了,

就这样了,铜包铝的。
终于不用把电瓶 给提上楼了。

网友:
还是买根双重绝缘皮的吧

网友A:
这样太危险了,应该直接从变压器输出端接出然后直接通到楼下电瓶车上直插,前不久新闻电瓶车充电电死路人的新闻还历历在目。

网友:
插头和线质量都较差 ,,,过220V慎重点好 。。。

网友:
印象中这种透明线都是低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太危险了,应该直接从变压器输出端接出然后直接通到楼下电瓶车上直插,前不久新闻电瓶车充电电死路人的 ...

那样线损太大了

网友:
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安全第一,前年我们楼下一电瓶车从三楼放线下来充电,结果烧了一片的电瓶车和摩托车,火光冲天,那场面真的很吓人。不安全原因有以下:线和插头质量不过关。还有不能用这种双绞线,应该用平行线。楼层10多楼得几十米了,线的重量和风的影响会让线受很大的力,绝缘层很轻松就被破坏了。工程上放这样高的线,隔一段就会固定一下。

网友:
看这个线颜色就心头跳,象是彩灯的线,经常要用的还是买根电缆吧

网友:
这种看着像是音箱线,用在220V上不安全
等牙膏ing

网友:
居然飞220线~  该说什么?
没事笑嘻嘻,有事哭爹喊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线损太大了

一般3A左右而已,用4平方的线损耗基本忽略不计

网友:
还是不安全,临时用用可以。

网友:
直流输出线延长就安全了

网友:
为什么上闲鱼买这线,便宜吗?这线没看出好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线损太大了

不用纠结那点线损,有条件就用2平方线,没有就1.5或者1平方铜线,影响的仅仅是充电速度,20A时电池冲一晚上的话无论如何都能充满的,一般充电器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网友:
这线不安全,应该用护套线。

网友:
如果非要用这样的线直接接充电器输出端,反正就是给电动车充电呗!相对安全些!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
我也是接了线放到楼下,运气比较好,赶上小区刷新有脚手架,每层楼都固定了一下,阴面晒不着也减缓老化。

网友:
纯铜线才3块钱一米,你这放下去充还整的这么大隐患,真烧起来,房子卖了都不够你赔的,建议,充电器用在楼下,楼上漏保控制,线用2.5铜线,插座用公牛,如果嫌线贵,那就上4平方纯铝线,

网友:
居然用这种线??而且还是咸鱼买的    楼主心真大  我用的6平方三芯电缆线   加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