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手机Type-C接口接入U盘使用后如何正确拨出U盘

楼主(2019-08-30):
每次使用手机接U盘后都是直接拨出U盘,然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使用,但经常出现“要扫描并修复可移动磁盘吗?“的对话框,有时按提示扫描就会出现文件损坏的现象,这不今晚的成果就毁于一旦。咨询一下,手机Type-C接口接入U盘使用后如何正确拨出U盘,它没有像电脑那样的弹出U盘选项,也没有像以前的手机那样有卸载U盘的选项,该如何操作才算正确?从手机上拨出U盘插入电脑手就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今晚准备发贴用的图片损坏了好几张,也发不了了。

网友:
通知栏应该有弹出USB的提示!

网友:
都是直接拔,包括电脑

网友:
最稳妥的方法是:手机关机后再拔

网友:
有三种方式,以我的索尼XZ1(安卓9.0)为例。不同厂商的UI不同,图标的位置有点区别,方法都是相同的:

第一种是部分手机插入OTG存储设备后,通知栏都有已插入XXXX设备提醒,有些手机长按这个提示有“推出”或者“安全卸载"的提示
(我这台没有,倒是我之前用的魅族PRO6有这个选项)

第二种,进入手机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器。记住一定是要自带的那个。
打开以后,向左边缘滑动呼出主菜单。在盘符附近,都有个三角标,
点一下出现提示就可以安全拔出

第三种是,在【设置】里找到【存储】或者【储存容量】 ,

我这部手机把这个功能直接放在外面了。点一下向上的三角标,同样有提示后安全拔出,
如果是其他手机,可能表面看不到OTG存储设备的选项,一般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附加菜单里有个【便携式储存设备】的选项,然后和上面同样的操作

网友:
我用的小米6和小米8都是在通知栏有弹出U盘的

网友:
设置里面有弹出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关机后拔出外部存储设备,能够最大可能的避免数据丢失及硬件损坏

网友:
小米6可以点击弹出

网友:
一直直接拔掉。

网友:
我ZUK手机,都是在存储中点卸载后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