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监控球机的变焦镜头模组

楼主(2019-08-30):
捡到半个监控球机,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看做工像是海康或者大华。里边还有一个变焦的镜头模组,看做工挺精密的,拆开看看。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也有一组,全套的,还没有使用!

网友:
必须是海康的

网友A:
谢谢分享,这货质量不错,这镜头微距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货质量不错,这镜头微距效果如何?

路上捡的,都进水了,应该早就坏了。

网友:
拆的透彻,看得清楚,

网友:
实在不能用的话,前面最大的凸透镜组,可以当放大镜手机微距镜头配件,小的凸透镜组应该能显微镜头,不行的话拆微型放大镜。

网友:
镜片正好用来给手机加微距

网友:
镜片正好用来给手机加微距,可以放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