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盒子3代维修并扩容

楼主(2019-08-30):
闲鱼20元包邮淘到个小米盒子3尸体机,卖家描述是被压了后不开机,有电容压裂。
到手后拆机检查并不是预想的那样简单,维修电源夹电漏电300MA,是电源IC挂了,更换后待机电流正常但还是不能开机,于是线刷试试,USB线联机正常,但引导时报错DDR,看到DDR字样肯定是内存自检不过,于是重装内存颗粒,再次刷机还是报错,仔细检查内存颗粒一看竟有一片颗粒裂开了,更换DDR3 512M内存颗粒一片,然后能正常引导开始刷机,然而仍然报错,不能格式化EMMC,拆下EMMC贴上U盘主控板一看EMMC坏了,然后就扔着吃灰了几天(为什么扔着呢?因为我以为换字库要写入原机备份的底层的,百度下载不到,群里求分享也没有,在坛里发贴求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71217&extra=2楼的兄弟传送给我一个链接,看后恍然大悟,原来根本就不用写什么底层,空字库焊上直接线刷就OK了,感谢2楼的兄弟了)
‘’
‘’
然后就找大容量的EMMC开始焊接,找来找去64G的全是UFS,不支持,就随便找了个小容量的16G的焊上算了,焊好刷机一次性过,完全开机,正常全用,小米盒子3的流畅度还是不错的,一点也不卡,就是没有网口太鸡肋,我家的路由器不太好,无线连接看高清太卡,还得买个USB网口转换器了。

MDZ-16-AA

换电源IC,理光微电子的RN5T567(图中CPU拆掉是怀疑CPU虚焊了,拆下植锡重装的)

裂开的内存颗粒,南亚DDR3 16位512M

换字库

一切准备就绪,双头USB线联机开始刷机

刷机正常,一次性过

HDMI连接电视开机

线刷包的版本

进入REC双清一次,显示真实容量

16G容量安装点常用APP足够用了,比原机的4G容量好多了

网友:
你这折腾得。。bga芯片全部搞一次啊,哈哈

网友:
配件够多的,随便换,这修的爽

网友:
你几乎把板上的IC都换了个遍,修得过瘾啊

网友:
这是不计成本的维修啊,楼主技术够强

网友:
怎么这么多备件呀,楼主是土豪

网友:
楼主想低调点,但实力不允许……技术达人

网友A:
我倒,你这是买了个不带芯片的主板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你这是买了个不带芯片的主板和外壳

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B:
20¥可以玩好久,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可以玩好久,值了哈哈

20元包邮就等于白送,用的都是拆机件,和闲鱼正常机对比只赚不亏,3代配置也足够玩的,流畅度不错,没有卡顿感,装点游戏用蓝牙手柄玩也挺好

网友:
楼主厉害,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器具全,手艺好

网友:
进入REC双清一次,显示真实容量..........这个怎么操作啊??

网友C:
我的带网口的不知几代的 运行很卡 运行内存能直接换大的吗

楼主(2019-09-30):
引用 网友C:
我的带网口的不知几代的 运行很卡 运行内存能直接换大的吗

看后面的型号

网友:
BGA焊接玩的溜啊,有加热台还是全靠一支风枪?

网友D:
cpu怎么植的锡啊?有专用网吗?用的锡球还是锡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怎么植的锡啊?有专用网吗?用的锡球还是锡浆?

用的是锡浆,没有专用网,我用的是万能网。

网友:
太牛了,这个跟重新贴差不多了,全大片更换,几乎一片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