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再也不怕中病毒!金田KDATA USB3.0 写保护 32GB U盘试用及拆解、评测

楼主(2019-08-30):
衷心感谢数码之家论坛和金田厂商,为广大坛友提供的的这么好的试用机会。试用贴以及产品介绍等详见:防病毒&防误删!金田KDATA 32GB写保护高速U盘评测活动(拆客试用60期)

有言在先:因条件有限、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大家手下留情,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第一部分 外观及拆解

精致小巧的包装盒,与之评测过的金田 mini U盘包装盒大小相同。

可能是内部支撑物不是十分合适,经过快递的运输,U盘已经从固定处脱落。之前mini U盘评测时就遇到相同的问题,强烈建议厂家改进下包装,尽量避免U盘松动而脱落,导致不必要的外壳磨损和意外损毁。

另外,不干标签收到时就已经剥离,不知是没粘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用再特意无损撕开,直接就打开包装盒。。。包装盒内的U盘本体和附带的挂绳。

U盘的正面和反面,正面丝印有商标和型号、容量等信息。

侧面有写保护开关,图片为未锁定状态,拨到另一侧为锁定状态。不过开关两侧的锁定和开锁标志实在有点不太清晰。

U盘长约69mm。

U盘宽约18mm。

U盘厚约8mm。

由此可见,,加上附带的挂绳,很方便携带。

U盘加上挂绳也仅仅9g左右。

由此可见,U盘体积大小适中,重量也很轻便,加上附带的挂绳,非常有利于携带。

U盘盖没有采用推拉设计,有可能会遗失,使用中需要注意。

USB 3.0插头设计。

仔细对照下,感觉USB插头有点歪呢,生产工艺有待提高。

外壳并没有超声波焊接,非常容易就拆开了,而且反复拆卸也不容易损坏,这点值得好评。

两瓣外壳和写保护开关,以及主控板。

主控板正面,尾部有红色LED指示灯,待机时常亮,读写操作时会闪烁。

主控板背面。

TSOP封装的闪存芯片,不是正片,也无法根据丝印获取更多参数信息。

银灿(点序)新出的IS918M主控。

正反两面各有一个闪存位置,并且各有TSOP和BGA152两种焊盘。不过从电路布局来看,最多也只能支持4ce的闪存。

USB 3.0插头焊接得确实有点歪了。。。

性能测试部分详见二楼

楼主:
第二部分 性能简单测试和与同类产品的对比以及写保护功能详解

测试平台:
主板:联想 H81
CPU:Intel I3 4130
内存:威刚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因U盘出厂时已经分区格式化,以下测试均为出厂未使用空白盘状态下进行的测试,仅供参考:

出厂分区格式为FAT32,可用空间为29.2G。

1、基本信息

用最新的chipgenius 4.19.0723版本侦测出主控型号为银灿(点序) IS918M,闪存为美光 MLC。

根据闪存ID:2CA46432AA04,查询闪存正确型号应该是美光MT29F256G08CBCBB。

美光MT29F256G08CBCBB,MLC,20nm制程,1 ce,同步闪存。

2、性能测试: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29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8MB/s左右,对于USB3.0接口MLC闪存的U盘来说这个速度实在有点太低了些。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读取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比较相似,写入速度稍高一些,还是不很理想。

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读写性能很一般。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可以有效的获取U盘实际的读写性能,默认500M时的测量结果,基本也是那样。

从硬盘复制约2G大小的单个大文件到U盘时,win10显示的速度最高也仅仅16MB/s左右。

从U盘复制约2G大小的单个大文件到硬盘时,win10显示的速度最高也仅仅28MB/s左右。

由以上几项测试可以看到U盘在USB3.0模式下的读取性能很一般,仅仅大约28MB/s,写入性能也不太高,最高仅16MB/s。

3、同样的测试环境换上对比的IS903+双通道东芝MLC 32G U盘后的测试结果: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247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101MB/s左右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读取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相似,读取速度更高些,达到280MB/s以上。

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读取速度为269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93MB/s左右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设置为1000M时的测量结果,读取速度为240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90MB/s左右

从硬盘复制约2G大小的单个大文件到U盘时,win10显示的速度最高96MB/s左右。

从U盘复制约2G大小的单个大文件到硬盘时,win10显示的速度最高达到280MB/s左右,但因机械硬盘本身性能限制,最终稳定速度约60MB/s。

由以上几项对比测试可以看出,主板USB3.0接口并没有问题,换用其他U盘可以轻松获得读250+写100+以上的高速

而参考其他坛友的同型号U盘评测(都可以达到读80+,写20+),与之相比(读28写16)速度差异如此巨大,已经不是个体差异所能解释,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速度如此一般呢,实在让人费解。难道又中奖了?

4、写保护功能

经过对电路的实际测量得知,写保护与否,由IS918M的24脚工作电平高低来决定。

当开关拨到锁定一端时,24脚将被接地,此时24脚电压为0V,也就是24脚电平为低电平时进入写保护状态。

当开关拨到解锁一端时,24脚将通过电阻R3(47KΩ)与43脚输出的1.8V(应为VCC)相连,此时24脚电压为1.8V,也就是24脚为高电平时进入普通模式。

写保护开关拨到锁定端时就无法再对U盘进行任何写入操作。写保护功能是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有了它,再也不怕U盘中毒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写保护开关必须再插入电脑前开启才能生效,如果插入后再开启则没有作用,需要进行再次插拔。

5、工作电流测试情况

USB3.0模式下,待机工作电流仅0.056A。

USB3.0模式下,读取时工作电流约0.077A。

USB3.0模式下,写入时工作电流约0.082-0.088A。

由此可见不管时待机还是读写操作,工作电流适中比较小,功耗不大,基本也没有发热。

6、补充下usb2.0接口的性能测试结果: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26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8MB/s左右。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读取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比较相似,写入速度稍高一些,还可以接受。

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读写性能都还算凑合。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可以有效的获取U盘实际的读写性能,默认500M时的测量结果,与前几项测试差不多基本也是那样。

对于USB2.0接口来说,以上测试成绩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为什么与USB3.0接口时的成绩如此相似,只稍微差一点点(基本可以视为误差)呢?而同型号U盘的其他测试都要好很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又是我中奖了?!

7、简单总结:
优点: 一、写保护功能是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有了它,再也不怕U盘中毒了!!再也不用担心误删文件了!!!
          二、USB3.0接口、MLC闪存,寿命大大优于TLC闪存。
          三、功耗低,发热小,工作稳定。
          四、易拆卸外壳,附有读写指示灯。

          五、外形精巧,附带挂绳,便于携带。
需要改进之处:   1、不知为何,USB3.0下的性能太一般(也许是偶然孤例,但终归不是理想状态)。
                        2、生产工艺有待提高,外壳模具也有提高空间。

                        3、老调常谈的包装支撑物和不干胶标签有待进一步加强。

网友:
据这种垃圾 再不要脸的人也吹不出什么吧

网友:
一直看成了金河田

网友A:
坐等速度测试,偶那个就10M的水平

网友B:
这U盘,做工,用料真心不咋地。。。USB头焊歪了就算了。F居然来路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速度测试,偶那个就10M的水平

唉,我这个读取都不到30M

楼主:
更新下工作电流测试情况

USB3.0模式下,待机工作电流仅0.056A。

USB3.0模式下,读取时工作电流约0.077A。

USB3.0模式下,写入时工作电流约0.082-0.088A。

由此可见不管时待机还是读写操作,工作电流适中比较小,功耗不大,基本也没有发热。

网友C:
外壳模具有点粗糙。看看 读写开关的 细节图

楼主:
更新写保护开关电路详解
经过对电路的实际测量得知,写保护与否,由IS918M的24脚工作电平高低来决定。

当开关拨到锁定一端时,24脚将被接地,此时24脚电压为0V,也就是24脚电平为低电平时进入写保护状态。

当开关拨到解锁一端时,24脚将通过电阻R3(47KΩ)与43脚输出的1.8V(应为VCC)相连,此时24脚电压为1.8V,也就是24脚为高电平时进入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模具有点粗糙。看看 读写开关的 细节图

请看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U盘,做工,用料真心不咋地。。。USB头焊歪了就算了。F居然来路不明。。。 ...

做工一般般,速度也很差。

网友D:
外观辣鸡
包装辣鸡
做工辣鸡
速度辣鸡

总之,一句话:
辣鸡。

话说,大多主控都有写保护引脚,只是没接开关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辣鸡
包装辣鸡
做工辣鸡

写保护功能不错

网友:
速度差,用3.0也没意思了

楼主:
更新下 usb2.0接口下的性能测试: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26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8MB/s左右,对于USB2.0接口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为什么与USB3.0接口时的成绩大体相仿,只稍微差一点点(基本可以视为误差)?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读取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比较相似,写入速度稍高一些,还可以接受。

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读写性能都还算凑合。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可以有效的获取U盘实际的读写性能,默认500M时的测量结果,与前几项测试差不多基本也是那样。

网友:
的确不值得入手玩

网友:
那个歪头看着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