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老旧收音机加装FM模块

楼主(2019-08-30):
从闲鱼上收了一个收藏级的收音机,功能一切完好 外观有破损,到手后一阵修修补补。发现收音机很少收到台了,效果极差,想到自己手上有个收音机的FM模块,因为电池报废,不如加装到这个收音机上更有意义,于是动手。改动的原则就是不破坏原有收音机的收藏价值,所以原先能不动的尽量不动。
       第一部先把FM收音机的喇叭线接到老旧收音机上。第二部把FM收音机的操作按钮和主板是一体的直接粘贴在后面板上。第三部采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大工搞成。等两天给这个收音机来个外观翻新。

网友:
这种老鸡还是保留原样的好

网友:
应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否则只是一个老壳子的现代收音机,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不如修好收藏品,然后做个FM信号转AM信号转发台给老家伙们用用。

网友(2020-07-11):
不加装最好了,不然就不值钱了

网友:
这样改一下还不错,起码你会常去操作一下。

网友:
有的老收音机有line in,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
顺便再加上MP3和蓝牙

网友A:
  搞了就好像低档次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就好像低档次了很多

那就加个黑胶唱头,B格一下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