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子负载4条管子,两条管子严重发热,什么个情况呢?

楼主(2019-08-30):
电子负载4条管子,两条管子严重发热,什么个情况呢?负载12伏7a,第2条和第3条mos发热严重(60℃),1,4号温热(40℃),都是从电车控制器拆下来的80n100,散热应该没问题,负载去掉一会就不热了。

发热的两条管子并不在同一个散热器上

网友A:
可能mos管有自激,可以并电容试试

网友B:
1、有自激、2、管子一致性不好、3、推动及电压电流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mos管有自激,可以并电容试试

并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自激、2、管子一致性不好、3、推动及电压电流不一致

一致性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吧。都是同一个控制器里面拆下来的。

楼主:
有没有大哥来帮忙看下

网友C:
吧取样电阻0.22R的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测量下。0.22欧电阻的实际阻值,淘宝上廉价水泥电阻误差太大,特别是小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0.22欧电阻的实际阻值,淘宝上廉价水泥电阻误差太大,特别是小阻值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取样电阻0.22R的互换一下试试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