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多多15元的OPPO闪充套装----------明知是坑,还往下跳,最终玩死自己

楼主(2019-08-30):
包装

快递单,,他的地址,看看就好

打开

???随机??我怎么觉得是100%呢就是躲避平台的吧

拼多多~甁的多坑的多~

套装

线。这外包装还没封口

充电线micro口确实7p的

USB大口确实5p的。复合vooc。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而已

充电器,这一看这包装还挺专业的

后面劝退

拿出来。完全就是光滑的质感。。没有磨砂质感。

?????????2.4a???????

输出口也是4p的。并且没有加粗弹片

空载

极限带载。话说这玩意没有保护的啊。。。。估计短路下去就是一个boom

看看商品介绍页。准备扯蛋客服

。。。。。。。。。彳亍 囗巴
我的错。。。。。。那不行!用2.4a这个问题扯蛋,商品描述标的是4a

扯蛋模式开启。第一句我想走假一赔十的扯蛋路径。结果tm直接摊牌:我就是假货。。。。。。。。。彳亍 口巴。。。。。。。好,那么走2.4a虚标路径。要我泡水

这难不倒我们

换个角度继续。里面已经充满水了。。。。。。。

愣着干什么?赶紧锤爆来抢救啊!!!

三大件

还有两个大铁块

全套重量

铁块净重

看看充电器

高压芯片

背面

居然还有高低压隔离绝缘纸

同步整流

这个在d+d-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输出电容10v的也排除了qc可能。莫非是用来欺骗OPPO手机显示快充的?

客服跑路?最为致命

看了一下,也有人像我一样同样情况的,把线剪了或者把充电器泡了之后,客服就跑了

处理好充电器,插电。。。。????不输出了???

退款成功!

来都来了,顺便测测线吧。

负载设定2.00a,实际输入电压、电流、最终电压如图。到了负载剩下4.4v

负载设定4.10a。实际输入电压、电流、最终电压如图。到了负载剩下3.8

安全下车

网友A:
泡水里没事,接着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下,,吹干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水里没事,接着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下,,吹干就可以用了

不能用了,已经搞干净了。当时也是傻,怎么不拆开之后拿掉电路板再冲水

网友B:
也是服你,坑多多花15买这玩意,我一般是坑多多红包签到,有时候给5元无门槛红包,在填几毛一块的随便买点什么

网友:
果然是坑多多

网友:
看了就想笑,入了假货的坑再让你入了泡水剪线的坑

网友:
最烦你们这些人,买个充电头都要测来测去的。搞得我们商家血亏血亏的。

网友:
尔     氵包  水  辶  彳亍

网友:
按理泡水弄干不会坏的啊,你肯定动到哪里了,

网友:
客服让你泡水这是哪一出?啥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服你,坑多多花15买这玩意,我一般是坑多多红包签到,有时候给5元无门槛红包,在填几毛一块的随便买点 ...

哈,同道中人。

网友:
下次记得用蒸馏水或者酒精倒杯子里泡充电器再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了,已经搞干净了。当时也是傻,怎么不拆开之后拿掉电路板再冲水 ...

你直接冲酒精就行 别冲水

网友:
看做工不差嘛,只是功率稍小点~

网友:
人家名字叫闪充,就像于翅师傅炒的饭

网友:
I服了U,坑多多真是福利多,走维权多好,退一赔十,赔死坑多多看谁还敢卖假货

网友:
我也去买个,然后把主板拆出来再泡水里。地址发来

网友:
这种还能下车?卖家这种玩不差钱么???

网友:
其实只要有客服回复的 不是正品 几个字就可以联系拼多多人工客服直接退款不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