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华三路由器 H3C Magic R2+

楼主(2019-08-30):
拆个华三路由器 H3C Magic R2+运营商定制版看看和别的牌子定制版有什么不同。
360那款忘了拆,下次有货再拆拆看。
没有一颗螺丝,很好拆。

楼主:
2.4G和5G都有功放。就是没有屏蔽。不过有功放已经算不错了。

楼主:
和k2p的测速对比,而且是k2p放在另一层楼。
和k2p跟本没法比……可能是软件太渣了吧。

网友A:
我已经对tp 迅捷 水星厌恶至极
无线不能稳定 时不时卡一下下
华三怎么说也是搞电信设备的
就看行不行了

网友:
我家的华三,设置了关闭指示灯,只要一重启,它自动又亮了,竟然不保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tp 迅捷 水星厌恶至极
无线不能稳定 时不时卡一下下
华三怎么说也是搞电信设备的

便宜的应该都差不多,还是花点钱买华硕,网件吧。

网友(2020-03-09):
这路由做工一直很好

网友:
被K2T秒成渣

网友B(2020-04-17):
家里用的这款,但是500M的电信网速,WIFI下载速度只有10M左右,怎么破

网友:
和HK一个方案的啊。。。
我感觉运营商定制个USB供电(如果光猫有USB座),单5GHz,单网口,配合光猫使用都可以(100Mbps以上高端用户配一个)。。。

自己要挪到屋里用(不在光猫旁边),就自己拉千兆网线,电信就不用管了(或者收费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的这款,但是500M的电信网速,WIFI下载速度只有10M左右,怎么破

光猫插千兆口,光猫WIFI关了,选5G的路由连接。。。

设备要支持5Ghz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的这款,但是500M的电信网速,WIFI下载速度只有10M左右,怎么破

你看下你的手机联接WiFi的联接速率是多少。2.4G上不了500M的。只有5G才可以。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的这款,但是500M的电信网速,WIFI下载速度只有10M左右,怎么破

没法回答你,你光猫是千兆吗?网线是8芯吗?你如何使用的?距离路由器多远?穿几道墙?几个门?手机支持5代WiFi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你的手机联接WiFi的联接速率是多少。2.4G上不了500M的。只有5G才可以。 ...

哥哥WiFi5G也没有500M的下载速度。

网友(2020-09-25):
最近移动搞活动送的这个路由  我发现这款路由作无线中继非常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tp 迅捷 水星厌恶至极
无线不能稳定 时不时卡一下下
华三怎么说也是搞电信设备的

那是你没用过wdr8620和war系列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2021-05-04):
正在用,2.4G穿了3堵墙还是满格,实际网速尚可以接受。开了telnet进去看了眼,外层的终端是移植华三Comware的,支持一些现场调试用的命令。

网友:
我去无语了,缩水到现在这样程度了,N年前买的H3C的比这个型号的强多了

网友:
B0 Y2版,芯片还是那三颗,板子小了很多!
进水腐蚀了,酒精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