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锋火HG680-KA机顶盒

楼主(2019-08-30):
没啥好说的,看图吧,双频的。

有个SD卡孔,其实里面没有零件的。到处充满了偷工减料的气息。

楼主:
主控上的散热片,还以为是啥高科技产品,原来是一块薄薄的铝片。

网友:
3798换bga封装啦,之前都是四面出脚的大片

网友A:
这也叫散热片?真能糊弄啊
海思310不知用着咋样,手里一堆300的,一直想弄一个310的看看。不过看这个散热片,没热情了。

网友:
这路散热片算不算是不良心的

网友B(2019-09-30):
这个型号需要破解吗

网友:
家里电信天邑跟这个差不多,也是一个薄片片散热,自己换了个大的上去,这货发热也不小的

网友C(2020-01-01):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需要破解吗

免拆轻松破解成功!刷机固件下载:pan.baidu.com/s/1erh1vqN6Dc2wmkhdIXf58w 提取码:ckru  复制地址到浏览器打开即可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C:
免拆轻松破解成功!刷机固件下载:pan.baidu.com/s/1erh1vqN6Dc2wmkhdIXf58w 提取码:ckru  复制地址到浏 ...

好好,我正要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散热片?真能糊弄啊
海思310不知用着咋样,手里一堆300的,一直想弄一个310的看看。不过看这个散热片 ...

这个铝片(很软,不是铝质)是起和导热硅脂一样的作用,这个底壳上还有一大块铁板的,芯片通过这个和铁板导热散热。

网友(2022-07-28):
家里一个,也是这样的,已经刷好吃灰一段时间了。

网友:
同款的一个但是阉割了无线,只能用有线

网友:
这散热片是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