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下5米深的水都很冷,适合做水空调吗????

楼主(2019-08-30):
室外天气大概38度,但是地下5米深的水都很冷,冰的手都凉的厉害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你打井合法吗

网友:
应该地下的水长年多是在二十多度左右吧,5米深的井比较浅的水量不大,应该打深点的吧。

网友A:
水泵也不省电..

网友:
15度左右效果最好

网友:
农村的话可以啊,打两口井隔远点就行了

网友:
用地下水制冷制热不长远,几年后就不行了

网友:
具体温度还是要测量一下的,温差超过10度就可以,壁挂空调室内机加个小泵

网友:
理论上地热取暖、制冷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可是限于设备和地况,一般使用年限也就六七年时间,这个时候地下相关水通道就堵塞的差不多了,换热效率大大降低……
合理的打井方式是:章鱼管法,多几根管子,伸向四处;当然了,必须是上下水分开有合适的距离,比如平房的后部打一个,平房的前部打一个,亦或在平房的左右侧各打一眼多管井,这样采集或扩散面积相对大一些。
给一个冬季地下水温度参考:

五米深度的话,还是浅一点了,建议十几米以上……

网友B:
还是建地下管道风冷靠谱,除湿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地下管道风冷靠谱,除湿是个大问题

哪儿来的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泵也不省电..

抽出来和回去的水的重力会抵消,实际很省电,和空调的电费比,那更是不要钱。

网友:
直接冷凝排+水泵即可。估计消耗的电换来的制冷量估计有1;20了吧

网友(2019-10-04):
造价惊人啊,楼上厉害

网友:
楼上的图太专业了。想知道成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