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有时候声音很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30):
空调外机有时候声音很大,是怎么回事????

本来用着好好的,外机很安静。然后我按睡眠和静音,声音立马变大了。。。。。。。。

就是有时候声音会很大,有时候很安静。

网友:
拿块大石头压住吧,无解的

网友A:
室外机会发出声音的原因很多 而且根据声音的不同 损坏部位也不一样  比如压缩机上套的棉 内部管路上的套的棉 因为某种原因损坏 也会导致噪音 但一个是运转声更大了 一个是有类似震动碰撞声 还有压缩机垫脚坏了 也会出震动噪音  风机出问题也会导致噪音 制冷管路存在问题也可能使压缩机发出类似撞钟的声音 频繁切换工作模式也会导致压缩机声音时大时小 有时还会伴有冲击声 等等
再加一句 我语文不咋地 拟声词用的不是太好 知道那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我估计是睡眠和静音模式下,内风机转为低速运行声音小了,,外机的压缩机运转时声音就觉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会发出声音的原因很多 而且根据声音的不同 损坏部位也不一样  比如压缩机上套的棉 内部管路上的套的 ...

搞不懂,懒得管了。夏天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