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邻居的筒灯坏了,看我怎么"忽悠″他"!

楼主(2019-08-30):
邻居拿过来一个筒灯说不亮了,我用自制山寨万能点灯器点了一下,灯是好的,于是打开驱动看看,好家伙烧的一塌糊涂,PCB板上铜箔烧了好几段,整流桥烧了,驱动iC是个Viper23A,不认识这个iC,上网查了一下引脚定义,测了一下供电和地的引脚,击穿了,看来这个驱动是修复无望了!于是找了一堆废旧元件,给他做了个阻容驱动,我知道阻容可能不咋的,怕用不了多久又坏,所以自以为是地做了很多"保护″措施,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有没有画蛇添足,所以上来发图让大家指点一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怎样可以让它更耐用。
wechat_upload15671801845d69459890faf
wechat_upload15671801855d694599a42c1
wechat_upload15671801865d69459ac18c2
wechat_upload15671801885d69459c03f78
wechat_upload15671801885d69459cea780
wechat_upload15671801895d69459df0b8e
wechat_upload15671801915d69459f06d88
wechat_upload15671801915d69459fe2f67

网友A:
阻容的也很耐用

网友B:
两个225并联,估计LED会很快嗝屁
不过你的全桥如果按电路图这样连接,根本亮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225并联,估计LED会很快嗝屁
不过你的全桥如果按电路图这样连接,根本亮不了!

哈哈,仔细看那桥还真画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仔细看那桥还真画错了

桥内二极管左旋90度。

网友E:
两只225的电容并联,容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225并联,估计LED会很快嗝屁
不过你的全桥如果按电路图这样连接,根本亮不了!

噢!的确错了,谢谢!我也纳闷,2个225按理论计算,电流应该在300毫安多一点点,这灯用9个1W灯珠串联,电流350mA,应该没问题吧?电容容量也测过是够的,可是我断开灯串表测过电流只有238mA,难道我的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仔细看那桥还真画错了

是画错方向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内二极管左旋90度。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只225的电容并联,容量太大了。

4.4μF按每μF提供70mA电流来算,应该是4.4*70=308mA,这灯珠是350mA的,应该能耐受吧?不过为了耐用还是把其中一个225换成105算了,就怕亮度不够。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的也很耐用

是的。我买的一个5W的放厕所用了三年,灯珠只挂了一个。

网友F:
对于1W灯珠电流是对的,,诶啥问题,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负载你窜了个10欧电阻可能才低于300MA

网友G:
这个阻容陈本高了,工厂这样做还不如用 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1W灯珠电流是对的,,诶啥问题,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I,其中C ...

谢谢指点,二百多毫安应该没问题的,都装上了,不管它了,试验一下看它耐不耐用,要是很快坏了再进一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阻容陈本高了,工厂这样做还不如用 恒流的

要是都买新的那成本是有点高啊,光630V225的电容好像就一块多一个。

网友(2019-10-19):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能实现功能就行,耐用性要看元器件质量

网友:
可能用不住cBB电流参数不够

网友:
问个题外话,阻容电路在电表上是按照电流×电压来计算功率的吗?要是那样可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