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田KDATA 32GB写保护高速U盘评测活动中奖测试

楼主(2019-08-31):
首先,感谢睦版提供交流平台,
其次,感谢评审组提供测试的机会(申请多次终于给了一次机会,虽然是个小产品,但总算是有个良好的开端了)!
再次,感谢金田公司提供的KDATA KF218 USB3.0 32GB硬件写保护U盘奖品赞助
下边转入正题。
827日论坛发来的包裹,晚上下班才拿到手,之后马上就开封拍照外观。然后就是准备测试的各种准备工作,上网找测试软件,找对比U盘。测试软件不少,下载的时候可没少费事,有的是WIN7下不能用,比如本论坛上的MyDiskTest,有的是收费的,有的要用下载器下载,下载之后弹出一堆流氓软件,之后呢,软件还不能用,太气人了。但无论怎样吧,这几天的功夫没白费,弄到了几个可以测试U盘的软件,分别是1. ChipGenius_v4_19_0723(下载这个花了90M币,三个电脑下载三次,每次30M。所以才有这篇建议――建议下载附件施行购买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56),2、CrystalDiskMark,  3、FlashDiskTest_R,4、udisktest。之后又找到一个32G同样容量的3.0的联想U盘。
准备工作做好了,那就开始对比和测试吧。下边边测试边对比,照片加说明吧,这样更容易看懂。

首先开箱晒产品

小包装盒非常漂亮,方圆结合,线条流畅不呆板

防伪码

掀起盖头来

送一挂绳

搂狗

防病毒开关

盖子比较紧,不容易丢失

挂孔比较大,挂绳不容易犯捌,孔小了很容易折断的

挂绳不错,特别是那个挂钩,跟项链上的一样

挂钩特写

完美结合

很滑顺,不可能捌断

鉴定为真品

还有几层,往下看

楼主:
下边是与联想32G外观对比
金田宽度

联想宽度

金田长度

联想长度

金田厚度

联想厚度

金田挂绳孔

联想挂绳孔

外观对比

金田瘦长,联想粗短

小开关的尺寸

往下看,还有一层

楼主:
测试环境,测试软件,不同条件下的速度对比

测试机器平台系统参数

3.0插口都是有蓝色标记的

一定要插在有蓝色标记的插孔上

金田这款U盘插上指示灯是长亮的,醒目的红灯让人很容易发现U盘还没拔

格式化后的容量,金田29.2G 联想29.7G

FlashDiskTest_R 测试的容量,也是金田的小联想的大
金田容量

联想容量

FlashDiskTest_R 测试读写速度,联想胜出

金田读写速度

联想读写速度

udisktest测试结果,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搞的,两个U盘测试时,文件大小不一样,所以这次比较意义不大

CrystalDiskMark 这个软件测试的项目多些

金田50M时的速度

联想50M时的速度

金田100M时的速度,竟然超过了联想

联想100M时的速度

金田500M时的速度

联想500M时的速度

金田1G时的速度

联想1G时的速度

金田8G时的速度

联想8G时的速度

ChipGenius测试结果

金田耗电304MA 比联想省电  主控是银灿的IS918M,闪存是美光MLC16K

联想耗电504MA 比金田费电 主控是慧荣SM3267AE,闪存是英特尔MLC

还有最后一层

网友:
看样子不错可惜是塑料外壳

楼主:
最后测试一下金田公司引以为傲的防病毒开关,并下最后测评结论。

防病毒开关关闭的时候,用360强行删除

提示强行 删除成功,但实际上软件还好好的在那里,说明开关起作用了

开关打开的时候,右键菜单里有“删除”选项

开关关了之后右键菜单里没有了“删除”选项

开关关闭之后,往U盘考文件不能使用。硬件防病毒,绝对可靠!

补充一个实际使用情况下的速度对比。从电脑上分别向两个U盘拷贝一个导航文件夹12.4G大小,速度图如下:

金田实际使用时的速度,为减少影响手机拍照没抓图

联想实际使用时的速度,为减少影响手机拍照没抓图

最后说说这款U盘的优缺点。
优点:外形比较苗条,送挂绳,非常人性化,挂钩和挂孔设计合理,不容易折断,盖子比较紧,挂在钥匙链上不容易丢失,非常方便随身携带。有防病毒开关,安全性强,特别适合网管使用。性价比高,闪存使用美光芯片,质量应该很有保证。U盘耗电少不容易发热。在100M文件大小读写速度性能优异。
缺点:外壳材质不太好,新品从照片就可以看到很多划痕,不如联想的有光亮。指示灯如果能两边都可以看到就好了,(插我电脑上正好指示灯朝向地面,看不到它),最大的缺点还是速度,联想的排名不算靠前,还比不过联想,读写速度方面金田公司还要努力哟。

全篇完,谢谢观看!

网友:
写速度一样的渣

网友:
做工不行,性能也不行

楼主:
谢谢管理移动位置!~